求助:如何弥补铸件的质量问题

楼主(2007-12-31):
我公司订购的铸件因为铸造厂在铸造时泥芯移动了,结果导致与箱体连接的一筋板错位,形成长达300mm的裂口,(全长500mm),铸造厂说焊接可以弥补缺陷,但我们分析该筋板在使用时是受的变化的拉应力,恐怕日久后焊缝会开裂。请教铸造高手,我们的担忧是否有道理?用何种方法能很可靠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说的铸件是铸钢的话,是可以焊接的,焊接强度很好.
如果是铸铁的话,你又要求强度,那就只好报废了,因为铸铁的焊接强度很低,与母材相比差距较大.

楼主:
谢谢!版主。我说的是铸铁件。
看来,只能报废了。郁闷!得浪费好多天时间!

网友:
HT250可以焊的,在焊接区我已说过了。

网友(2009-05-12):
我觉得也应该报废!

网友:
报废啦,不要用了。会出事的。

网友(2009-09-12):
保险一点报废吧,

网友:
只要焊接工艺选择合理,再选择有经验的焊工操作(避免焊接裂纹、消除焊接应力),在拉力容许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是可以使用的。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啊。这可是技术+手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