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度高温,30MP压力,选用什么材料做阀门?(求助)

楼主(2008-01-01):
姐夫在电厂工作,节日期间见面说起工作,说到电厂蒸气系统用到的阀门,感叹国内机械行业的落后!
发电厂的蒸气系统有600度高温,30MP压力,要安装几个监测阀门,以检验其压力。现在均采用国外的材料,具体什么名字忘记了。只一个阀门就要10000多元,一个系统上几百个阀门,就要上百万。
想问问大家,这种环境下真的没有国产的或更便宜的阀门来代替么?一般这种环境用什么材料比较合适?

楼主:
从别人发的资料里找到的,阀门材料选用,帖上来

网友:
要高温,那钴基合金可以选用吗,这材料还耐磨

网友(2008-07-19):
这个参数应该不难做,Cr-Mo钢的阀体阀板,密封用Co-Cr-W,完全可以

网友(2008-10-12):
一般这种阀门选用sus316L做为阀体,内件采用思泰利合金。
只是国产的高压阀门品质一般,进口贵但保证品质,要知道一个阀门泄漏,工艺就得停下来,比阀门的钱花的多得多呀。

网友:
你一个阀门1万还好了 在核电站里关键部位的阀门全是国外的 一个要几百万呢

网友:
请问是化工还是电力行业用的呢?
工质是什么?腐蚀性?阀门口径呢?
多提一些内容,对我们提出解决方式有利

网友A(2008-12-29):
600度高温,30MP压力,选用什么材料做阀门

耐高压而且耐高温的阀门基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钢材,或许您的材料是应用对了,但是在产品制作上也需要花很大的功夫,阀门看上去很简单,其关键是在内部的制作工艺!
我们公司的生产阀门压力一般都在40000Psi-60000Psi,或者以上,而且能保证长期温度在600度左右或者以上高温高压力场合工作。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cswhk@163.com
13760355891陈先生

网友:
这类资料很实用,谢谢

网友(2009-04-05):
不是很懂,来听下,呵呵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高温高压阀门了。600多度的话,奥氏体类不锈钢很难满足了。一般选用高温合金钢。Cr-Mo系列的,比如 ASTM A217-CA12,对应锻件 ASTM A182 F91,这是电站上高温高压阀门最常用的材料。你可以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2009-08-18):
我是大连中核控制阀有限公司的~~我们秦山核电站配套过阀门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联系QQ576782376

网友:
Hi Brother,

You can check ANSI B16.34 pressure&temperature chapter. Then you can choose which material. I recommed you check to use C5 or C12 ( forging F5 or F9) or Super Duplex SS such as F91 material. for 30 Mpa.

For your information, 30Mpa 600 C degree is tough work condition. Hope you have a good luck.

If available, you can check with Alstom, Babcock or Weir U.K. They are much professional in powerstation construction.

网友(2009-11-03):
这个参数不高啊,国内可以做,开高、兰高都没问题,1万多得看多大,很便宜了啊

网友(2010-09-12):
没搞过这些。

有点我不明白:表中推荐的好像都是普通常规状态下使用的材料,如果照表选肯定不行。

如果平常多学下材料方面的知识,肯定视野会很开阔,而不仅局限于手册推荐。

网友B(2010-11-19):
回复 网友C:

同意。开高,兰高是什么公司啊,

网友(2012-07-25):
引用 网友A:
耐高压而且耐高温的阀门基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钢材,或许您的材料是应用对了,但是在产品制作上也需要花很大 ...

是4000到6000还是40000到60000psi啊?这个也太高了吧,请问您那个企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同意。开高,兰高是什么公司啊,

开封高压阀门、兰州高压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