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符号

楼主(2008-01-01):
在做同步带设计时有这样一个问题:<机械手册>中在“小带轮啮合齿数Zm”的公式:Zm=ent[Z1/2-pdZ1/2π2a(z2-z1)]中的ent代表什么数学计算?还有inv 及tan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是个函数:正切函数的反函数

网友:
inv为渐开线函数,可以查表。" ~* r3 F8 S; z6 T
tan为正切函数。

网友:
渐开线函数计算公式:invα=tgα-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