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和中频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1-01):
风机变频是工频时靠调风门即流量调节装置,变频靠调频率;工频和中频有什么区别?

工频一般是指工业用电的频率。50---60Hz不会超过100Hz。

那中频则是指什么?

网友:
一般工业用电的频率为高频电源;100-1000kHz.    中频电源;1-10kHz.    工频电源;50-60Hz

网友:
风机的传统调节是靠调风门即流量调节装置,此时电源频率不变,50Hz;
变频调节靠调电源频率,正常工作时30~55Hz;
工频一般是指工业用电的频率。50---60Hz不会超过100Hz。
那中频则是指100~1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