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铣头如何转角度?

楼主(2008-01-01):
万向铣头如何转角度?我现在用的是GY-C50铣头。

请教,谢谢。

网友(2013-08-30):
万能铣头工作角度计算
万能铣头:铣刀轴可在水平和垂直两个平面内回转的铣头

加工斜面时要使铣床主轴倾斜φ角。
第l次旋转是将铣头绕斜轴旋转α角,使铣刀轴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
第2次铣头再绕水平轴旋转β角,则铣刀轴就由双斜线的位置回到单斜线。
这时铣刀轴在侧立面投影方向也倾斜φ角。

下面为已知φ角;α角,β角的计算公式为:
Cosα=1-2*sinφ
Cosβ=(1- sinφ)/cos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