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油封的结构和密封原理

楼主(2008-01-01):
骨架油封的结构和密封原理

网友:
谢谢楼主,对我的工作有很大帮助,相互学习,相互分析

网友(2008-06-18):
多谢楼主,我正需要这个呢

网友(2008-09-07):
骨架油封比较简单,一般有三部分组成:油封体、加强骨架和自紧螺旋弹簧。密封体按照不同部位又分为底部、腰部、刃口和密封唇等。通常,在自由状态下的骨架油封,其内径比轴径小,即具有一定的“过盈量”。因此,当油封装入油封座和轴上之后,油封刃口的压力和自紧螺旋弹簧的收缩力对轴产生一定的径向紧力,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该压力会迅速减小乃至消失,因而,加上弹簧可以随时补偿油封自紧力。
    密封原理:由于在油封与轴之间存在着油封刃口控制的油膜,此油膜具有流体润滑特性。在液体表面张力的作用下,油膜的刚度恰好使油膜与空气接触端形成一个新月面,防止了工作介质的泄漏,从而实现旋转轴的密封。油封的密封能力,取决于密封面油膜的厚度,厚度过大,油封泄漏;厚度过小,可能发生干摩擦,引起油封和轴磨损;密封唇与轴之间没有油膜,则易引起发热、磨损。
    因此,在安装时,必须在密封圈上涂些油,同时保证骨架油封与轴心线垂直,若不垂直,油封的密封唇会把润滑油从轴上排干,也会导致密封唇的过度磨损。在运转中,壳体内的润滑剂微微渗出一点,以达到在密封面处形成油膜的状态最为理想。
有必要设置成附件吗???

网友(2010-02-23):
太简单了点哦,楼主!

网友(2010-04-01):
学习当中,有用!谢谢

网友:
嘿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原来就这么一段啊

网友:
资料还不错,谢谢楼主啊!

网友:
好晕,只有那么一段啊

网友(2010-05-08):
楼主也太不够意思了,抢劫呀

网友:
骨架油封骨架油封比较简单,一般有三部分组成:油封体、加强骨架和自紧螺旋弹簧。密封体按照不同部位又分为底部、腰部、刃口和密封唇等。通常,在自由状态下的骨架油封,其内径比轴径小,即具有一定的“过盈量”。因此,当油封装入油封座和轴上之后,油封刃口的压力和自紧螺旋弹簧的收缩力对轴产生一定的径向紧力,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该压力会迅速减小乃至消失,因而,加上弹簧可以随时补偿油封自紧力。
    密封原理:由于在油封与轴之间存在着油封刃口控制的油膜,此油膜具有流体润滑特性。在液体表面张力的作用下,油膜的刚度恰好使油膜与空气接触端形成一个新月面,防止了工作介质的泄漏,从而实现旋转轴的密封。油封的密封能力,取决于密封面油膜的厚度,厚度过大,油封泄漏;厚度过小,可能发生干摩擦,引起油封和轴磨损;密封唇与轴之间没有油膜,则易引起发热、磨损。
    因此,在安装时,必须在密封圈上涂些油,同时保证骨架油封与轴心线垂直,若不垂直,油封的密封唇会把润滑油从轴上排干,也会导致密封唇的过度磨损。在运转中,壳体内的润滑剂微微渗出一点,以达到在密封面处形成油膜的状态最为理想

vb 好好,以后资料都这样上传多好,每次要下载,感觉真的不舒服.下载东东你必须来常常泡此网,,,,,,很无耐

网友(2010-08-11):
有空上来逛逛,顺便带走点东西,主攻液压,油封也留着吧,送同事了

网友:
路过 走过 学习过 刚好要用

网友(2010-10-20):
太简单了。。。有祥细点的没有啊?

网友(2011-01-24):
好资料,顶一下。要是有抓图就好了!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了!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