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ite 6合金条和不锈钢304焊接---求助

楼主(2008-01-02):
现在有Stellite 6合金条和不锈钢304焊接,可以用什么方法焊接上去,要求焊接温度不能太高,因为304板已经精加工了。麻烦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用氩弧焊是可以的,用小的焊接规范。

网友(2009-08-03):
堆焊,俺以前也碰到这个问题啦,就这么解决的

网友:
Stellite 6合金一般可以用粉末冶金做,在精加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