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零件平行度怎样用三坐标来测量?

楼主(2008-01-02):
图中的零件平行度怎样用三坐标来测量?

网友:
具体是哪几个面啊

楼主:
就是没有槽的那个面,我们是用正弦轨拼成45度,然后用一键卡在有槽的面上定位,再用表直接量,不知到用三坐标怎样来测量,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