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产品如何保证同轴度

楼主(2008-01-02):
该产品如何保证同轴度.

网友:
靠机床一次装夹保证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一次装夹夹在什么地方?
如果两次装夹能达到多少精度?

网友:
精加工时,夹大头,外圆、端面、螺纹一刀落,再设计工装,以外圆定位、螺纹夹紧,再加工内孔,一刀落,可以达到使用要求和设计要求。不过内孔Ra0.4的粗糙度,我的设备不行,不知各位有何高招(排除磨的方案)。

网友:
楼上大侠,能否介绍一下掉头加工的工装?要保证0.02mm的同轴度,我想工装的定位误差不应该超过0.01mm!怎样才能保证0.01mm的定位误差呢?请不要多心哟 ,在下诚心请教!

网友:
初步方案按产品外圆14尺寸分两档制两组工装,减小装配间隙误差。工装外圆上设计校正基准,加工时随时复验。

网友:
1次装夹??如果普车加工,先粗车,再打中心孔,1夹1顶,做1个工装就可以了。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我的加工工艺,
1.粗车外圆及端面
2.钻铰直径6.55孔.
3.芯棒以孔6.55定位车下端外圆及螺纹
4.以直径14外圆定位M16*1螺纹压紧靠端面,车M18*1螺纹及总长,内孔至要求.
5.钻孔.

网友:
1、数车外圆(六方下端)达图,六方车到23,上端留0.5mm余量,钻镗6.55孔,切断
2、数车,软三爪装夹六方23外圆,车上端全部,及内孔
3、铣六方,去刺
注意:数车一次定位装夹,六方23圆和基准A是同轴的
      镗软三爪保证装夹定位在0.01跳动内
另外请问材料及热处理状态是什么,因为考虑到变形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孔完毕后,用14外圆装夹无法保证同轴度.(已试验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4外圆定位加工内孔,无法保证同轴度要求.(已经试验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三爪定位无法保证跳动0.01内

网友:
可以加工完内孔后穿芯轴顶车外加工面啊。
考虑内孔的公差,多做几根芯轴。

网友:
回10#

我的方案先做外圆,再做内孔。请问你是怎么实验的?工装怎样设计的?

网友(2008-03-21):
我个人意见也是先做外圆,再做内孔。

网友:
可以s21棒料用数控或加工中心从大头车完,然后割断,避免了二次加工,图纸没有细看,只是给楼主一个建议

网友:
先加工内孔,试试双顶吧!!

网友:
四楼的在出难题?

网友:
四楼的前辈,最后一道加工可否用珩磨保证内孔粗糙度

网友:
新手上路,如有不对之处请各位担待。
       个人认为,工装再精确,要保证2丝的同心度,总是不让人放心,要保证这个同心度,还是要从一次车内孔和外表面这上头想办法。
       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用“一出二”的办法来做。就是毛胚下到产品长度的2倍长(当然要留加工余量),夹住44.8长,伸出夹头44.8长(余量就不详细说了),用左偏刀车外圆,同时扩孔,割槽等也一次完成,M18螺纹及退刀槽不车,依然保持六角。这样保证了内外圆同心度,完成后,再夹住工件上半部分的六角,同样车法,然后割开,再来车M18螺纹等。
      这个方法的缺点就是第二次车的时候夹持部分不多,工艺系统刚性不够,所以要求第二次车之前,要尽量去除产品多余的部分,进刀速度也要稍微慢点。
      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希望能帮到楼主。
       楼主如果解决了这个难题,来此告诉各位同行,使我辈共同长进。

网友:
回复 网友C:

1.粗加工外圆,钻孔
2.半精车外圆
3.精加工内孔
4.制作一根台阶心轴,两端保留中心孔,心轴上零件装夹位置之外处加工螺纹,压紧零件用
5.将零件安装在心轴上磨外圆
粗糙度0.4位置好像不太好保证,希望哪位大侠补充一下

网友:
轴类零件画图时最好横放,方便加工时看图。
竖放看着别扭

网友:
典型的轴套类零件加工方法
1.一次装夹中加工外园内经和端面
2.以外园为基准用软卡爪装夹来保证位置精度
3.以内孔为基准使用芯轴来保证位置精度

网友(2009-08-27):
看了下主要是保证同轴度,说说我公司的做法不知道对楼主是否有用(在普车上就可以)
1.先粗车外径放2CM的余量
2.钻孔(一次钻出来不要掉头)
3.以孔为基准刮两头中心孔(用千分表打在内孔上,调整内孔跳动1丝内)
4两顶尖上活再车外圆

网友:
1。选择走芯机,先加工内孔,在加工外缘,从前往后依次车,最后加工外槽,切断,同心度在0。01内
2。选择带背轴(也就是双主轴),从小头开始加工外缘,背轴夹14外径,切断,继续加工内孔,同心度在0。01内
3。掉头加工,就看你的夹具和车床的精度了。
不知有没有帮到你

网友:
如果你的瓜子保证了0.02的话,可以试一试只有一个办法,小头留工艺夹持位置,一次加工,完毕后去掉工艺位。

网友:
去年老帖, 楼主最后如何加工的? 一次装夹可行, 夹小端车大端, 分粗精, 0.4 滚压, 最后小端开槽切断. 六方,小孔可另加工.

网友:
看帖子时间比较早,不知道你现在解决了没有?
这要看你这个零件是用型材还是铸造,两种皮聊过加工方式完全不同;

网友:
形位公差主要是靠设备和工装保证

网友(2010-01-08):
我现在设计的产品和这个问题类似

网友:
材料是铜的吧??我们做过快削铁,产品是快速接头1/2的阴接头,就是一次装夹完成.
长棒料装夹或者用带送料机的数控车床.一把正手偏刀,一把反手偏刀都是30度的.一把2.0切断刀.两把内孔车刀(一把车L31,一把车L31以后的),一个成型钻头(精车余量<=0.2).一把螺纹刀(看来得用手磨的才能下去)
粗车外圆(螺纹退刀槽先割好)---钻孔---精车(螺纹(我们车螺纹的时候螺纹刀都要重新车一下外圆和倒角的),外圆,内孔)
7把刀应该能装下去吧,如果是普通的四功位刀架,自己再做个排刀架来装2把内孔刀和钻头.这么小的产品行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2010-03-10):
我认为先夹外圆小端精车外圆大端及内圆,再以φ11h7定位车外圆小端及总长。

网友(2012-06-14):
这个论坛高手都在这?

网友: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轴齿工艺人员,我说下我的看法:
1、在粗车时打中心孔,数控车加工时肯定一夹一顶,然后掉头车,这样他的同轴度已经可以保证了,2丝以内;
2、外圆虽然没有粗糙度要求,但是公差较紧,且内孔有0.4的要求,建议在磨内孔前对外圆进行粗磨,垂直度那面进行靠磨(可以放在热处理      之后)
3、本来在热处理之后可以对轴进行校直,但是轴很短,热处理后几乎不会发生变化,同轴度也无需担心。但要对中心孔进行研磨
总而言之,中心孔是保证同轴度的关键。

网友:
楼主真接上图片嘛,附件下载还要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