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来了几台组合机床,上面有个展刀机构---请教

楼主(2008-01-02):
各位大大!最近公司来了几台组合机床,上面有个展刀机构,小弟看了半天也没想出是什么结构的,也找不到什么资料,大家能说下吗??谢了

网友:
楼主:可以贴几个图片吗?

网友:
是机械手式刀库还是旋转式刀库什么的吗?最好是有照片~~~期待照片

楼主:
不是 机械手 是一种刀套类的东西
厂里不能拍照片  就在网上找了个外观尺寸图

楼主:
我等下去用手机拍下看看

网友:
类似镗床的平旋盘,可以径向进刀

楼主:
呵呵拍个图片不容易啊,   他是主轴到一定位置后径向展开,加工完成后收回,主轴回复.
  就是他里面的机械结构是什么 各位大大??
谁能告诉我一下   最好有结构图的   谢谢了

网友:
看样子还不是平旋盘,只是带有让刀机构的镗削头,这个应该很简单,里面加工斜面机构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不是有液压系统啊

网友:
回楼主:
        这个机构在国内组合机床行业标准是镗孔车端面动力头(1TC系列);国外一般做成模块化的结构、可以和镗削头(或通机主轴)任意组合,所以有专门的部件卖——成为一种机床附件。
        国内组合机床行业的镗孔车端面动力头除了有1TC系列标准以外,还有原西德许勒 惠勒系列。其初是几大家联合引进技术。现在国内仅有几家生产这种。也属于模块化结构,优于大连组合所标准。
        个人看法:随着数控技术的发展,原来需要依靠这种东西实现的工艺已经很容易解决。而且其本身存在缺陷:制造复杂、回转不平衡、维护难。其应用面会越来越窄。长期使用它的缺点显示的越来越严重。
        不知道说的是否正确。仅供参考。
现在发一下相关图片供参考,许勒 惠勒系列就不发了,类似第一、二个。

1TC

1TC

结构参考1

结构参考1

结构参考2

结构参考2

TC系列镗孔车端面头 GB 3668.9-83.doc

TC系列镗孔车端面头 GB 3668.9-83.doc

楼主:
亮剑老大谢谢你的图

网友:
还是老大利害,受教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学习了!谢谢亮剑老大!

网友:
第一次见到,长见识了,谢谢亮剑老师!

网友:
关于FA/FD展刀镗沟头

这个应该就是CH-H的展刀镗沟头,有单向和双向形。

楼主:
这个好象不是横向展开的   是轴向伸出利用斜面来展开
他的内部结构谁懂啊

网友:
展式刀具,一般有靠离心力展开式(就是靠改变转速),还有靠冷却液推压(就是刀柄内部装有液压油,封口处有一个隔膜,当冷却液打开推动隔膜液压开始传动),还有就是刀具在转动进给过程中,刀具其中一个部位遇阻,然后刀具伸展

网友(2011-10-14):
请问下亮剑元帅,根据你这个图可以大体的加工出样品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