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制齿轮径节DP从2到3有哪些数值?

楼主(2008-01-02):
手上没有英制齿轮方面的资料,想知道DP用2到3这个范围内都有哪些数值的径节?
谢谢了!

网友:
我的理解:DP值是指每英寸分度圆上所包含的齿数,在你的问题中,不会还有类似2.5齿的情况吧。

网友A:
英制齿轮径节DP从2到3有哪些数值

应该是还有:
DP2  =  m 12.7
DP2 1/4  =  m 11.2888889
DP2 1/2  =  m 10.16
DP2 3/4  =  m 9.2363636
DP3  =  m 8.466666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还有:
DP2  =  m 12.7
DP2 1/4  =  m 11.2888889
DP2 1/2  =  m 10.16
DP2 3/4  =  m 9.2363636
DP3  =  m 8.46666667

请问:有没有2.875(2-7/8)这个数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还有:
DP2  =  m 12.7
DP2 1/4  =  m 11.2888889
DP2 1/2  =  m 10.16
DP2 3/4  =  m 9.2363636
DP3  =  m 8.46666667

将DP2 1/4、DP2 1/2、DP2 3/4转化成模数制,这几个模数有在实际中使用的吗?

网友:
20P =2.28575   18P=3,174 16p =3.571 14p =4.08 12p =4.76 10p =5.715 8p =7.14 7p =8.16 6p =9.52 5p=11.43 4p=14.28 汗DP2 1/4、DP2 1/2、DP2 3/4没有遇到过。

网友:
将DP2 1/4、DP2 1/2、DP2 3/4转化成模数制,这几个模数有在实际中使用的吗?
这是将英制表示法换算成公制表示法,国人习惯于用毫米来度量尺寸的大小和计算尺寸。因此有此换算。
另外6楼讲的 20P =2.28575   18P=3,174 16p =3.571 14p =4.08 12p =4.76 10p =5.715 8p =7.14 7p =8.16 6p =9.52 5p=11.43 4p=14.28   我不明白,
这是什么公司的标准?含义是什么?

网友:
晕,我搞成齿深了 。转换模数在乘以2.25.

网友:
将DP制换算成公制模数是不错的,但是DP制有分数值的吗?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DP2 3/4   ,DP 2 7/8
应当是有的.

网友(2008-04-18):
那位老大有英制齿轮径节DP序列表发一个上来好么?省得打嘴架。

网友(2008-08-05):
我有一个,大家看一下,真的有2到3之间的,2 1/4,2 2/4, 2 3/4,3

网友(2010-07-05):
有点不清楚啊,不知道下料能不能用

网友:
还行啊,勉强可以看清楚,有清晰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