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同轴度量具怎么设计?

楼主(2008-01-02):
同尺寸,也没有基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社区里有相关国家标准,功能量规,查一下,只要做一根圆柱棒就可以了,具体公差查一下吧

网友:
位置量规国家标准  GB8069-87    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这个是要做一个带有检验部位和定位部位的同轴度棒吗?这样要分别有定位和检验部位尺寸和公差。。。能用一个尺寸和公差的棒吗?应该是什么尺寸?大家给我讲解下这个棒的具体算法呗!!

网友:
功能量规标准里面有详细的计算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