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阀放在何处比较合理?

楼主(2008-01-02):
液压系统中,为防止液压冲击对液压泵造成损害,常在液压泵的出口设置一个单向阀,用以保护液压泵。安全阀的放置位置,我发现有的安全阀放在单向阀之后,有的安全阀放在单向阀和液压泵之间,在设计和使用过程中,两种位置我都使用过,也都没有出现问题,但我觉得到把安全阀放在单向阀和液压泵之间可能更好,万一系统产生瞬间液压冲击,液压泵还有安全阀保护,但这样做,安全阀就无法对系统中单向阀之后的元件产生保护作用;反之安全阀可对系统中单向阀之后的元件产生保护作用,但液压冲击如果大于液压泵的最高使用压力,单向阀封住了液压泵的出口,液压泵无处排油,就会对液压泵造成损害。到底哪一种比较合理,请各位大侠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
这在看你认为保护谁重要了。

网友A:
安全阀的位置,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系统后续回路的功能结构.
比如单向阀后有蓄能器,安全阀一般放在泵和单向阀之间.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以前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长知识了

网友:
一般国外设计都是将安全阀放在过滤器之后,单向阀一般都在最前面,这样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是为了方便检修,还有就是当系统有冲击时,对泵的保护比较好。

网友:
应该采用方式二.溢流阀放在止回阀后还有一个作用:系统压力过高时也可以溢流.

网友:
放在单向阀之后较好,这样,一旦系统过压安全阀不仅保护液压泵还对整个系统进行保护。当然在选择安全阀时要考虑流量足够。让超压峰值不要超过泵的最高逢值。
    如果单向阀之后有蓄能器,可以将安全阀放在单向阀之前。

网友(2008-12-04):
不能让液压冲击产生,如果工作时液压冲击发生可能性较大,还是假蓄能器比较好

网友:
从进场后看到的进口国产液压系统安全阀设置为:液压系统泵出口与止回阀之间设置安全阀,蓄能器出口隔离阀并联一安全阀;润滑系统泵出口设置一安全阀,系统末端设一安全阀

网友:
应该是放在油泵的出口比较合适

如果真的要保护阀,应该在阀处加安全阀。

网友:
前一种对管路起不了保护作用,不过在P腔有蓄器的时候为了防泄漏就要放在单向阀前面了。一般情况下我认为该用第二种。

网友(2011-09-20):
以前都没注意这个问题,又学到一些东西。

网友:
如果就事论事,仅对于泵的保护而言,还是将溢流阀放在单向阀之前为好。至于系统的安全保护可以另行考虑。

网友:
同意9楼说法!

网友(2011-10-27):
学习知识来了

网友:
还是要根据使用的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学习了 6 ]# ~. f: P0 }$ F( J

网友:
必须安装在单向阀之上,否则只能叫油泵安全阀了,哈哈

网友:
蓄能器抗冲击发生比较好。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阀的位置,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系统后续回路的功能结构.
比如单向阀后有蓄能器,安全阀一般放在泵和单向阀之 ...

大侠,为什么有蓄能器,安全阀就放在泵和单向阀之间了呀~。。
小弟刚涉及液压,望赐教。。

网友:
一般是放在单向阀之后!
楼主可以自己想想!放在单向阀之后,如果泵的压力达到溢流压力,同样可以溢流!因为此时单向阀是导通的!这样对整个系统都可以起到溢流作用!如果放在泵和单向阀之间,仅仅对泵有溢流,对工作系统不能起到溢流作用,这样容易发生安全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