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螺纹孔的拧入深度、攻丝深度和钻孔深度之间有何关系?

楼主(2008-01-02):
盲孔螺纹孔中,在螺纹的拧入深度确定下来之后,加上一定的深度就是攻丝深度,再加上一定的深度就是钻孔深度,手册上查到的数据我感觉比较大,当然攻丝深度如果比拧入深度大得太少,可能螺栓拧不紧就拧不动了,另外,如果钻孔深度比攻丝深度大得太少,有可能在攻丝时,没有达到要求的攻丝深度时就攻不动了。在设计液压阀块时为了将阀块设计得比较小,常常要考虑这个问题,手册上的数据太保守了,能不能再浅一点儿。
对螺纹加工工艺比较精通的大侠能否提供一下这方面的数据?

网友:
在攻丝时要看丝攻前端的导向距离是多少!
一般来说像M10的丝攻前面导向有2~3左右,
如要求攻丝10深的话起码攻12

楼主:
请问导向距离是和螺距有关还是和螺纹直径有关呢?
另外,查机械设计手册粗牙螺栓、螺钉的拧入深度、攻丝深度和钻孔深度(JB/GQ0126-80),对于钢和青铜来说,M10的盲孔拧入深度为10,攻丝深度为13,钻孔深度为20,这个数据是否有点太保守了,钻孔深度由20减小到18甚至16行吗?

网友:
保守一点也不见得是坏事。成本增加不多,关键是避免拧不到位之忧。

网友:
对盲孔螺纹来说,去除螺纹深(长)度后、余下的钻孔长度部分有一重要功能:在机动功丝的时候容纳切屑;若短了,轻则切屑不便清理(切屑被压在孔底部),重则攻断丝锥。无特殊要求的场合,应留长一点;有限制的场合,应根据实际情况取舍!

网友:
拧入深度加5毫米为攻丝深度,再加5毫米为钻孔深度。图纸标注如此,现场加工公差很大的,除了特殊场合没必要较真,我觉得。

网友A:
钻孔深度就是攻丝长度+导向长度+2就行了!!!
而有时因为内部工件设计结构的因素要保证有效M10的长度为10,而长度只允许钻13的话就可以采用磨去一部分导向尺寸攻丝.
钻13孔,导向1,攻丝11就OK了

楼主:
各位大侠说的极是, 多谢了!
丝锥分头锥和二锥,二锥的导向长度是否比头锥的短一些?另外,攻完头锥后,什么情况下还需要再攻二锥?

网友:
手用丝锥(HT)导向长度分头锥(9牙)、二锥(5牙)和尾锥(1.5)牙三种,导向愈长,切削阻力愈小;相反导向愈短,拧入深度愈到位。按自己技術要求,选用合适絲攻。

网友(2009-01-14):
批量加工中一般这个长度差为螺距的1.5倍.但如果是单件,这个数就太危险了,必须要有试验.

网友(2009-02-21):
学习了。
受益匪浅阿。

网友:
我们很多零件M10是钻深11攻深10,而且是螺纹有效深度10,呵呵

网友:
如果空间有限,比如要求螺纹有效深度大些,但钻孔深度尽量小些,我们在实际加工中可把丝锥的导向部分磨掉,先用一支带导向的丝锥攻到一定深度,再换磨掉导向部分的那支攻到底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26):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我们的是多加三个牙距,
还要考虑到牙坏情况,要留有返修的空间(如果条件允许)

网友:
讨论的有意义

网友:
丝锥锥长一般为1.5P和3P,攻丝深度通常为2倍大径,如M10攻20,M12攻24

网友:
螺栓受力前8牙吃力,其中头3牙受力1/3左右

网友:
一般来对材料说   钢材    钻孔深度螺纹直径的1.2倍+退刀潮
                 铸铁    钻孔深度螺纹直径的1.5倍+退刀潮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还未遇到对于螺纹深度有高要求的产品、、学习并未雨绸缪中、、、

网友(2012-04-27):
受益匪浅

网友:
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排杂。还应注意攻到所示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说的极是, 多谢了!
丝锥分头锥和二锥,二锥的导向长度是否比头锥的短一些?另外,攻完 ...

现在丝锥做得比较好,一般都是一次成型,你说的是HT分头锥,二锥,三锥,分别为9牙,5牙,1.5牙。

网友(2016-04-12):
这个有标准的,百度一下

网友(2019-07-20):
大哥弄懂了没有。我也是刚开始设计阀块。遇到类似的问题,打个比方,M16  A型柱端接头   螺纹深度10左右,接头插入深度总长才14左右,对应标准油口数据很保守,攻丝深度才比底孔深度深几个毫米。但是考虑到实际生产又不敢给这么保守。同时孔得深度不能太深,太深造成壁厚太薄或者干涉。大哥能给给建议么,螺纹深度和底孔深度该怎么给。

网友(2019-11-29):
JB/GQ 0126-1989  粗牙螺栓、螺钉的拧入深度、攻丝深度及钻孔深度
谁有这个标准呢

网友(2021-04-10):
引用 网友A:
钻孔深度就是攻丝长度+导向长度+2就行了!!!
而有时因为内部工件设计结构的因素要保证有效M10的长度为10,而 ...

实际的加工往往需要追求工件尺寸的紧凑,而手册上给出的是最保守的数据,如果按那个数据加工将可能是不可接受、无法想象的。按现在的加工能力,对于M10的盲孔内螺纹,可以做到拧入深度10、攻丝深度11、钻孔深度13,即钻孔深度=拧入深度+3 。当然,如果能做到拧入深度=钻孔深度,那无疑是加工能力的终极目标。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钻孔深度比螺纹深度多1P   其实也可以加工的时候选择挤压螺纹,这种方式加工螺纹就可以到孔的底部

网友(2022-02-08):
这些经验值一般都说的粗牙螺纹吧,细牙螺纹有没有什么经验值呢

网友(2023-10-20):
可以使用螺纹铣使螺纹完整扣与底孔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