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壁厚怎么定呢?

楼主(2008-01-02):
液压缸的内径尺寸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来,外径怎么定呢,也就是壁厚怎么定呢?

网友:
一般情况根据你需要内径选标准的无缝钢管,如果压力高得经过强度、压力计算壁厚。(书上有公式)

网友:
液压缸的壁厚

网友:
可以依据材料力学中的薄壁缸筒进行强度校核.

网友(2009-03-23):
这个书上有,路过。

网友:
我发了一个油缸设计软件,自己找找,很方便的,力士乐也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