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懂青島前哨brow sharp 三次元的?

楼主(2008-01-02):
有沒有懂青島前哨brow sharp 三次元的啊,我用的是pc-dmis3.5的啊
4 ?9 J# q: B$ \1 }自己怎麽校准三次元啊?測量精度和平面度有關係嗎?

网友:
偶是用的是青岛秦前哨的,对于三次元一般的校正就是用量块和棒规进行校正,如果要更精确的话就只有找计量局了。有时间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测量方面的问题。

网友:
你应该使用标准球或者标准块(三坐标附件)进行校正。如果要更精确最好找海克斯康公司,他们的服务很好的。那个计量局我们这里的比较不负责,看都不看,帖个标签走人了。測量精度和平面度有很大的关系,一般尽可能取误差小的平面作为基准。

楼主:
谢谢你们了 有时间讨论一下啊

网友(2008-06-19):
楼上的做广告

网友:
我们用的也青岛前哨的,平时一般都是用标准球检测的,过段时间再喊计量局的人过来帮我们校正一下,不过费用挺高的

网友:
标准球是校正测头的,量块校准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