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焊接的抗拉强度如何?

楼主(2008-01-02):
我公司的机床底座(HT250)在铸造时筋板(壁厚25)开裂,,但该筋板受的是拉应力,如要焊接,请教各位焊接专家,焊接后的抗拉强度能跟无缺陷时一样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但必须先把焊前的坡口要开好
以我看就用Z308焊条就可以了,只要控制好预热和焊后保温和缓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价格要高的多。

楼主:
谢谢晥乡大侠的帮助!你能否详细说一下坡口如何开?如何控制好预热和焊后保温和缓冷?零件局部图见图片。
图片中45°方向的筋板形成一条300mm左右的豁口,需焊接,另外厚度50mm的脚板面还需开直径38的孔(穿M36的螺钉),脚板尺寸也往里面缩了,需用堆焊的方式加宽到图纸尺寸。
请晥乡大侠指教!

楼主:
请见铸件局部图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首先,若焊接后无焊接缺陷(裂纹,夹渣等)其抗拉强度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焊接始终会伴随应力的产生,其性能与没有缺陷时必定有所降低。

修复工艺:
用角磨机或碳弧气刨将缺陷部位开坡口(双面V型坡口)-----预热温度150~200,焊后用岩棉或退火炉进行保温。

网友(2008-10-18):
HT250理论抗拉强度250MPa,焊接可以采用冷焊法,选用z408焊条(自己感觉最划算,408中50-60%的镍;308和508镍含量都在90%以上)并且焊接以后可以机械加工.焊前预热150-200度,焊接采用小电流短段焊,采用直径3.2的焊条,电流80-100A.尽可能保证小的电流快的速度.焊接后锤击焊缝,并且焊后保温减慢冷却速度!我原来补焊过一个15吨的HT350模具,现在使用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若焊接后无焊接缺陷(裂纹,夹渣等)其抗拉强度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焊接始终会伴随应力的产生,其性能与没有缺陷时必定有所降低。

修复工艺:
用角磨机或碳弧气刨将缺陷部位开坡口(双面V型坡口)----- ...

我想斑竹大人最好不要用碳弧气刨给铸铁开坡口,那样会很硬的。不知道对不对,只是我的一点见解而已 。

网友C(2008-11-17):
原来铸铁也能焊,在学校时老师说铸铁不能焊接,看来是错误的。

网友(2011-07-25):
引用 网友C:
原来铸铁也能焊,在学校时老师说铸铁不能焊接,看来是错误的。

不是错的,是焊接性能相对其它材料来说差,不划算,现在人家主要讨论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