锌系磷化液是否有毒?

楼主(2008-01-02):
请教各位高人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几天在配制锌系磷化液,有人说氧化锌有毒,磷化液也有毒,不知对不对。
再有就是我求各为给我一个铁系的磷化液的配方、它们的比例和配置过程。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Zn算重金属,说它有毒,其实也不能算错,但是只要不把氧化锌吃进去是不会有事情的。
此外磷化液是酸性的,也算有点危险吧。
但是磷化液不能算有毒,磷化液被限制使用其实更多的在于磷化根,由于含磷量高,废水直接排放容易导致蓝藻爆发,水质变差。
严格得说磷化液废水是应该经过废水处理再排放的,但实际上这样做的不多。

楼主:
谢谢您!承蒙指教,也看了看你发的其他的帖子,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我会尽我所能尽力解答,也请您一直关注社区,
希望社区能给您的工作学习提供帮助

网友(2008-12-02):
0.82每公斤20赔的铁系新配方

致购买磷化配方者的一封信。那天我无意看到好多人在网上寻求磷化配方。我随便看了看。并不是谁的配方都可以买的。本人从事磷化技术多年因为化工对人体有伤害现转行。现在市面上的磷化配方有德国汉高的,台湾的,日本的和国内的一些研究所的。德国汉高的配方是真的好但是那单价也不小。配方就更不是一班人能买到的。台湾配方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使用最广的一种,无论是从成本,出口要求,各方面来讲市场份额几乎占百分之93。日本的配方的耐腐性不好。国内研究所的配方实验室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市场见证这一切。不是成本贵就是配方不成熟在以后的维护方面常常出问题。磷化液现在出口的基本都是锌系的。内销有用一些轻铁系的。一般比重1.30的一公斤可处理25到42平方。一个成熟的配方一定要具备1可以那到SGS(材质报告MGS报告.2是耐腐性实验室硫酸铜的滴定大于20秒.百分之三的氯化钠滴定试验/3是抗冲击力大于50千克每厘美。4是膜厚。你感觉你要是在网上随意购买能买到这样要求的吗?买个配方不是简单能用的问题。我们中国的厂商大多是做出口的,一但出现问题就不是小问题了。这也是汉高的单价高为什么还有是厂。有的根本就是假膜。 本人有一套常温锌系铁系配方。及常温除油加热除油电解除油粉配方(钢铁通用,持久性好,优点油污沉淀槽低)。抑制剂(防锈)。脱塑脱漆剂(有机无机)。超声波除油粉。钝化剂。铝皮膜。铝脱脂。合金加热电解除油粉。除腊水。冷脱剂同时赠送锌系磷化的槽液维护参数说明书。如不同材质的冷扎板。钢铁。槽式和喷林的说明。2游离酸的测定有磷酸提升和降低,及配方的定性定量。联系电话15009262324西安许生可配方转让也可协助开厂。

网友(2009-03-27):
广义上来说,任何化学药品都是有毒的,,但是工厂使用化学药剂,,一般分等级,,而对皮肤没有明显伤害或者可以通过直接措施避免的,我门都认为安全,,磷化液相对是比较安全的,,本身是弱酸性,,即使淋到皮肤上,只要清洗掉就没有问题,,
   氧化锌就更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对皮肤也么有刺激作用!!

网友:
看了,不太明白这种溶液主要是用于哪些方面的生产~~

网友(2011-11-30):
出售磷化液配方:包括锌系,锌钙系,铁系,拉拔(钢管)磷化无需添加促进剂,黑色磷化,四合一磷化,涂擦磷化等各一整套除油,磷化技术,有需要可电话联系 15925896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