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铰孔,粗糙度不好----讨论

楼主(2008-01-02):
刀具材质:硬质合金
工件材质:铝合金
刀具直径:26
线速度:160米
转速:1960
每转进给:0.3
单边余量:0.25

症状:孔内壁粗糙度不好
问题:如何调整切削参数?

网友:
单边余量:0.10;转速:500;每转进给:0.1.这样看看

楼主:
单边余量固定了,不能改.

网友:
粗糙度怎么个不好,是不是孔内有螺旋状的刀痕?最好发一张图片上来

网友:
我的经验降低每转进给为:0.15-0.2。在回退时不要用G0,改用F=800.

楼主:
刀具在加工时有比较尖锐刺耳的响声,疑是振刀所致.按照一般的改善振刀理论-----降低转速和加大进给来调整切削参数,粗糙度并未好转,低转速和低进给也没效果,除此以外,还试过高转速低,低转速高进给等多种参数组合,但粗糙度一直不好.表现为"花一块白一块"(不太好描述,呵呵),没有螺旋状刀痕.

网友:
低转速,大走刀,再加冷却液

楼主:
呵呵,谢谢你的回复.但是你可能没看我在楼上的回复,低转速高进给我也试过了,效果不理想.冷却液当然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好的品牌,浓度是12%.

网友:
是什么刀具?哪个厂家的?刀具图有吗?
要前角15-25度.

楼主:
是我一个朋友昨晚问我的问题.刀具好象是日本的,品牌不清楚.

网友:
刀具是小日本的,不代表就是加工铝件的,请核实.

楼主:
他已经调整过切削参数了,好象是把进给调大了,现在不振刀了,粗糙度勉强可以了.

网友:
铰削铝合金,刀具的牌号也很关键,最好搞清楚是什么牌号的硬质合金?采用适宜加工铝合金的,比如国内的YG3A等

网友:
铰孔有尖叫,应该是刃带过宽了,有没试过减少刃带宽度?或都你可以试试PCD铰刀

网友:
转速高了,那么高的转速你钻头了?
Vc=30-40
F=0,5mm/rev
试一试了

网友:
刀具刃带宽,会使刀刃与加工面接触时.发生震动,表面出现波纹,建议你将刃带修窄点,绞刀要利一些,刀子后角略低于前角既可,转速/切削量/进给量,你再多试一试,    祝你成功

网友:
铰刀多少刃\角部有R吗\刃带和后角多少

网友(2010-05-03):
学习学习,个人觉得是进给的问题

网友:
加工铝合金
我觉得转速高一点好些
建议线速度200M/分钟,f=0.1-0.15
切屑液矿物油含量一般要25-30
%

网友:
跟刀具有关,
是什么样的刀具
?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主轴跳动?刀具跳动?主轴轴承间隙?内冷压力?
这些对粗糙度有直接影响?

网友A:
主轴跳动?刀具跳动?主轴轴承间隙?内冷压力?
这些对粗糙度有直接影响?
0.5的余量太大了
0.1比较合适.
实在不行,再加把滚压刀

网友:
学习下   额 都是数控机床啊·······

网友(2010-06-02):
呵呵,太深的东西,只能看看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冷却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2014-08-05):
几刃的?单边余量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跳动?刀具跳动?主轴轴承间隙?内冷压力?
这些对粗糙度有直接影响?
0.5的余量太大了

退刀也会产生跳动,排屑也可能会有影响,加工深度太深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
转速偏小,进给过大

网友(2017-03-10):
转速过高,160都差不多钻孔的速度了,硬质合金铰孔铝合金,一般20-30米/min,F0.2-0.4,您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刀具在加工时有比较尖锐刺耳的响声,疑是振刀所致.按照一般的改善振刀理论-----降低转速和加大进给来调整切 ...

大叔,都好多年了,这件事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叔,都好多年了,这件事解决了吗?

早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