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镗刀是一个什么样的刀具?

楼主(2008-01-02):
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可调镗刀或者微调镗刀,由于还没接触过,所以请教一下各位。
我的理解是:
要在铣床上面加工一个大孔,钻头和铣刀都无法达到规定的尺寸和粗糙度,于是要用到镗刀,但是一般的镗刀是固定的,也只能加工固定的尺寸,如果要加工一个非标的尺寸的孔就要用到可调镗刀,一般先用钻头钻一个合适孔,在用镗刀镗孔,一级一级调节镗刀的尺寸,最终达到合适的尺寸。

以前一直都是在车床上面实现以上功能,工序复杂,浪费时间。

以上是我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
你的回答是——-——错误的
镗刀都是可调的,一般镗刀调整时需要打表。而所谓的微调镗刀在镗刀上就有刻度,可以很方便的调整尺寸。
以下链接就是一种微调镗刀头的结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7089&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回答是——-——错误的
镗刀都是可调的,一般镗刀调整时需要打表。而所谓的微调镗刀在镗刀上就有刻度,可以很方便的调整尺寸。
以下链接就是一种微调镗刀头的结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70 ...

谢谢!

但是这样的镗刀太贵了,都可以买一台钻铣床了,应该是数控铣床或者加工中心上面使用的刀具吧,如果便宜一点的镗刀有吗?

网友:
以前都是自己焊接。镗杆上加调节装置。这样便宜。

网友:
LZ为什么不想想用铰刀试试呢?非的要用镗刀呢?

网友:
有些非标镗刀的直径是不可调的,一般用于粗镗,然后再加一把可调镗刀用于精加工.
镗刀的加工效率,加工质量,加工方式等是铰刀不能代替的.

网友:
我设计了一把可调镗刀,加工30mm的孔,长65mm, 加工尺寸变化范围1mm,用于双面金刚镗床,价格便宜,大概用了1600元,改一下结构也能用于铣刀、钻床刀具上,加工中心也能用。

网友:
狙击手大侠厉害啊,可以自己设计制造镗刀.佩服!

网友:
嗨!还不就是用了肯纳的车刀加了个柄.加工精度大约0.03mm,还没进行微调,我就调整了两次就到位了,没难度的.

网友:
镗刀 有他的作用 可以精加工 而且精度稳定 效率高 目前精镗刀一般都是模块化的 即基础柄 和精镗头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太笼统了,不过上面已经有朋友做了些回答!各家都有自己的调节方式的镗刀,
大的可调范围:那种带刻度盘的,用丝杆,齿条原理的!调解范围大,精度好,适合于通用加工行业,批量小,规格多的场合!不过价格较高,不太适合大批量零件的生产。
带刀夹的:生产制造简单,灵活,适用于大批量零件的生产,但用ISO刀夹调节比较麻烦,精度控制差,多用于半精加工以下的场合,除非用一些专利的微调刀夹,如豪费德的。
带微调的镗刀:这几本每家都有,肯娜,山高,玛帕,豪费德等,刀体上带有精密的微调机构,如用碶块,螺栓,圆锥螺栓等,调整精密,精度高,基本可以达到切削加工的最高精度,稳定性好,调解范围有的只有几丝,有些可以到1-2mm,在如汽车零部件等行业被大量应用,
我就说这些了,其他的大家来补充!我觉得主要根据用途,精度来选用什么样的刀具。

网友(2008-04-04):
哈,我根据枯藤大侠发的镗刀结构,想出一种很经济的焊接刀片的微调精镗刀,精度可能要配合千分表,但是好处是制作方便,在5-10毫米范围可调节,只需要车床和铣床材料就是普通钢材和螺丝螺母垫圈等,价格便宜,材料人工全算上大概也不过50元的.在40以上的孔可用_(或许更小),一个微调刀体配合粗镗刀刀体就成.

网友B:
我知道你所想的结构,柄上有一个斜螺纹结构,焊接刀上也有螺纹,调整便可,那刀片坏了,调整刀具可是要费好多时间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呀!立加的费用好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所想的结构,柄上有一个斜螺纹结构,焊接刀上也有螺纹,调整便可,那刀片坏了,调整刀具可是要费好多时间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呀!立加的费用好贵呀!

基本上不是给立加用的啊,买得起MC的,就该买得起镗刀.
这个方法是给一些想要低点刀具费用的创业者的.
如果是象我们一样的,极少批量工件,只偶尔镗孔的,自己做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
就是发出去的话回不会侵犯专利?枯藤大侠可说了不能防治,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会侵权,所以,哪天我要是发出去了,谁真做了,出问题我不管,呵呵.

网友:
也许你就能申请专利!

网友:
算了,这个东西没什么大意义,就是找点零件对付的
我刚才画了下,一会发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