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个这样的零件,用何办法?

楼主(2008-01-02):
这样的一个零件,单件制作,材料铝合金,用那种方式比较好,主要是中间那个方孔。
我想到是铣床加工或者线切割。
铣床加工可以自己搞定,如果线切割的话就要拿出去做了。
不过这么深的一个方孔用铣床加工难度比较大,对刀具要求也很高,关键刀具也要买加长的铣刀,不然就要两边分开铣削。
线切割就是省事,精度高,缺点就是要花点钱。

大家帮忙给点意见,看有没有更好办法,谢谢!

网友:
省钱的话,就是铣床加工。
先钻Φ41孔去余量,再上铣床铣方。

网友:
用铣床做,对铣工的技术要求要高一些

网友:
量多的话,可以到铝型材厂用挤压模成棒条。

网友:
线切割加工费不到一百元

网友:
四楼的办法很好。最好找到类似的型材。

网友:
单件线切割了,铣加工麻烦。要不了多少钱,50够了

网友:
线切割,铣削这个很费劲的

网友:
线切割,铣削费工,对吧

网友:
楼主:你是单件,考虑线切割比较好,如果舍不得钞票,那就先钻直径41孔,然后到刨床去加工,你材料是铝合金,比较好切削.

网友:
等等,差点忽悠过去了,你的材料是铝合金,线切割割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的工件表面粗糙度是什么要求?线切割割铝时,钼丝容易断,且也很容易伤害到导电块,建议你割铝时用0.18的铜丝,不用钼丝。这样,割得也比较快,导电块也耐用很多。听说杭州机床割铝光洁度也很好,几乎无条纹。而且割铝一定要用新的乳化液,而且割过铝产品的工作液需要倒掉的! 兄弟,都麻烦呢!

网友:
此工件的确只有在单件才会有这种结构,
如批量的话用铝铸件中间有部分材料可节约.
几十元的线切割加工费比自己用铣床的工时要省.
反正精度不高,也可试着用两面铣,50的深度楼主原来的铣刀够了吧?
没有?线切割!

网友:
如果你哪里有插床加工,也可以去试试.不过要先打好预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切割很便宜的,几十元钱就别省了!

网友:
是不是线切割可贵啊

楼主:
我打算先用车床钻大孔,四边留余量,铣内孔,再铣四边到达合适的尺寸。

网友:
看来11楼对线切割很精通,确实一般割铝件都不太愿意,但没办法,也只能割啦。

网友:
同意用插床

网友:
不要光为省银子,线切割得了,精度有保证

网友:
请叫

加工是换向有高频怎么回事

楼主:
如果是线切割的话,外部4个端面是否要加工到指定的尺寸呢?还要预留一定的余量,线切割完毕之后再加工呢?

谢谢!

网友:
最好里外一起割出,一次装夹即保证精度又避免变形,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我觉得留个0.1--0.2要好点.那要看你加工的要求咯.

楼主:
后来客户补充一个加工的公差要求:平行度公差控制在0.025以内,垂直度公差<0.040

网友(2014-01-15):
毛坯可以采用铸造的方式生产

网友(2014-03-17):
在加工铝件中
很费导电块,钼丝容易夹到里面造成短丝

网友:
用拉床加工不错了

网友:
84高,用线切割没事,就是钼线纹有点惨不忍睹。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比铣方便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活的外形要求怎样。不高的话买型材外星不动了,加工中心铣里孔。轻点夹注意变形就好了 。要是外形也有要求,就先里孔在飞方。关键还是看公差要求,从图看没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