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铣床加工渐开线齿轮的一个齿怎麽编程

楼主(2008-01-03):
用数控铣床加工渐开线齿轮的一个齿怎麽编程(G代码)那位大哥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是渐开线齿轮啊,你用成形法加工不就行了。做成型刀。一点点的铣。

网友(2008-06-16):
回复 楼主:

宏程序
6 g/ x5 q) }6 w' q- n渐开线公式

网友:
各位大侠能否提供一点程序实列啊,谢谢!

网友(2012-04-17):
是啊,用个成型刀就可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