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盘式制动器资料

楼主(2008-01-03):
小鸟做毕设,关于盘式制动器的
想求浮动或固定盘式制动器图纸及相关资料。
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是气动或液压的,请见www.tolomatic.com/products/product_detail.cfm?tree_id=144
或许会有帮助

网友:
盘式制动器常见故障和排除方法
盘式制动器在使用过程中,常见的故障有气阻、制动力不足和制动时有噪声等。
  一、气阻
  盘式制动器的发热部位集中在很窄的制动衬块上,其单位压力又比鼓式制动器大,制动衬块和钳体的活塞直接接触,因此制动时的热量极易传给制动液。这样,使盘式制动器容易产生气阻现象。但是,若采取相应的措施,也可防止气阻现象的发生。
  1、防止制动液沸点降低
  植物油型制动液无法满足盘式制动器的使用要求,因此必须使用高沸点的合成制动液。但是,合成制动液具有吸水特性。在某些使用条件中,沸点下降很快。为防止制动液沸点的明显下降,一般常采用以下一些措施:
  (1)定期更换制动液。夏季3个月或行驶5000km;冬季6个月或行驶1000km后,即将制动液更新。
  (2)不同性质的制动液不可互换使用或混用。
  (3)密闭保存制动液。
  要限制制动液温度升高,应保证活塞能灵活地自动回位,避免因锈蚀、发卡使制动器打滑或发咬。当制动衬块磨耗过多时,传到制动液的热量也会迅速增加。因此,应及时更换磨耗了的制动衬块。
二、制动力不足
  盘式制动器制动力不足时,可采用下述方法予以解决:
  1、改变制动衬块材料
  可换用稍软的制动衬块材料,使摩擦系数相对得到提高,制动力变大。
  2、清除制动衬块排屑槽中的异物
  如果制动衬块的排屑槽被异物覆盖,制动时将失却排出尘土、刮去水分的作用,使制动力降低。
  三、制动时有噪声
  制动时,若有“嗄吱、嗄吱”的噪声时,可采用下述方法排除:
  1、在制动器钳体活塞和制动衬片之间,加一防噪声片,使活塞上形成一倾斜度。从而保证制动时制动衬块和制动盘柔性接触,使制动衬块在正常磨损状态下无异常噪声出现。
  2、选择材质软些、密度小些的制动衬块材料。
  3、制动时,制动衬块向一侧移动,可能出现撞击声响。这是由于制动衬块和钳体之间的间隙过大所致,可用镀覆焊锡的方法消除间隙。但须注意,应使焊锡镀覆在与行驶方向相反的一侧,防止在制动力的作用下失效。
  四、前轮轴承损坏
  制动钳体一般装配在转向节后侧,这可使制动时相对地减轻前轮轴承的负荷。但是,有的车型把钳体装于轴的前方,加重了前轮轴承的合成载荷,容易造成前轮轴承的提前损坏。因此,对于采用这种结构的车轮,应适时地进行调整和检修。

网友:
制动系知识:常用的制动装置(盘式制动器篇)

  现代轿车的制动器的鼓式和盘式两大类型,它们各有千秋,但随着轿车车速的不断提高,近年来采用盘式制动器的轿车日益增多,尤其是中高级轿车,一般都采用了盘式制动器。

  汽车制动简单来讲,就是利用摩擦将动能转换成热能,使汽车失去动能而停止下来。因此,散热对制动系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制动系统经常处于高温状态,就会阻碍能量的转换过程,造成制动性能下降。越是跑得快的汽车,制动起来所产生的热量越大,对制动性能的影响也越大。解决好散热问题,对提高汽车的制动性能也就起了事倍功半的作用。所以,现代轿车的车轮除了使用铝合金车圈来降低运行温度外,还倾向于采用散热性能较好的盘式制动器。

  盘式制动器又称为碟式制动器,顾名思义是取其形状而得名。它由液压控制,主要零部件有制动盘、分泵、制动钳、油管等。制动盘用合金钢制造并固定在车轮上,随车轮转动。分泵固定在制动器的底板上固定不动。制动钳上的两个摩擦片分别装在制动盘的两侧。分泵的活塞受油管输送来的液压作用,推动摩擦片压向制动盘发生摩擦制动,动作起来就好象用钳子钳住旋转中的盘子,迫使它停下来一样。这种制动器散热快,重量轻,构造简单,调整方便。特别是高负载时耐高温性能好,制动效果稳定,而且不怕泥水侵袭,在冬季和恶劣路况下行车,盘式制动比鼓式制动更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令车停下。有些盘式制动器的制动盘上还开了许多小孔,加速通风散热提高制动效率。反观鼓式制动器,由于散热性能差,在制动过程中会聚集大量的热量。制动蹄片和轮鼓在高温影响下较易发生极为复杂的变形,容易产生制动衰退和振抖现象,引起制动效率下降。

  当然,盘式制动器也有自己的缺陷。例如对制动器和制动管路的制造要求较高,摩擦片的耗损量较大,成本贵,而且由于摩擦片的面积小,相对摩擦的工作面也较小,需要的制动液压高,必须要有助力装置的车辆才能使用。而鼓式制动器成本相对低廉,比较经济。

  所以,汽车设计者从经济与实用的角度出发,一般轿车采用了混合的形式,前轮盘式制动,后轮鼓式制动。四轮轿车在制动过程中,由于惯性的作用,前轮的负荷通常占汽车全部负荷的70%-80%,因此前轮制动力要比后轮大。轿车生产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就采用前轮盘式制动,后轮鼓式制动的方式。

  四轮盘式制动的中高级轿车,采用前轮通风盘式制动是为了更好地散热,至于后轮采用非通风盘式同样也是成本的原因。毕竟通风盘式的制造工艺要复杂得多,价格也就相对贵了。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及成本的降低,在汽车领域中,盘式制动有逐渐取代鼓式制动的趋向。

网友:
发两个电磁 的制动器资料给你

楼主:
感谢高飞、杭州学徒、小白菜三位大大
这下我的毕设有希望了~

网友(2009-05-24):
谢谢啊~~受益了啊

网友(2009-06-23):
感谢版主!
关于制动异响,特别是行车过程中的“咔喳、嗄吱”声,可能还和两制动蹄片背部的簧片有关。

网友(2010-04-10):
谢谢啦  正好做毕业设计能用到

网友:
英文的 我看不太懂

网友(2021-03-31):
先看看再说,我也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