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溢流阀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1-03):
我们单位有套液压系统,溢流阀接在泵的旁边,后面就是单向阀和蓄能器.泵和溢流阀中间也有个单向阀..现在碰到的情况是,当溢流阀调到8MPa,系统压力也是8MPa,压力表上显示的是8MPa,关闭泵,压力表上压力在经过10个小时后降到4MPa止。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是不是溢流阀的问题?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泵停止前进行卸荷应该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吧.

楼主:
现在想看看在保压情况下,有没有泄露.(现在就是系统不保压)
我估计是溢流阀的问题,但是具体哪方面的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不是溢流阀的问题吧,它的压力已经调到了8MPa,停止运行后,压力已经小于了调定压力.根据楼主说的情况,应该是系统没有保压,估计可能是哪个地方密封不好,使系统泄漏也.
二楼,楼主要的应该是要系统保压的吧?!你让它泄荷,那还能起到保压的功能不了?
黄牛,是太原哪的?给发个信息呀,讨论讨论.

网友:
楼上说的对,应该是有泄漏.我在太原上学.

网友:
楼主所说是系统泄漏造成的,正如楼上油研兄所说,能坚持10小时已经不错了,如果要求长时间保压,可以增加控制手段,比如用电接点压力表,设定上下限压力,当系统泄漏,压力降到下限时,通知油泵再次启动,压力升高到上限,即停……

楼主:
感谢各位,但我还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经过10小时候后,压力降到4MPa后,就不降了,如果是泄露,那到最后的压力应该是0MPa吧.

网友:
压力低了,降得就慢,实际上还是在降……

过年的时候,弄个大的气球挂在客厅,情形会差不多。

网友:
你这个系统带不带负荷保压啊 系统压力和工作压力是两个概念
不带负荷的话 压力减低是正常的

楼主:
恩,这个系统当时测试的时候是没带负载..

网友:
见笑了,首先问题不太全面,在回答问题之前,先说一下压力的减少,肯定是因为泄漏才会引起的,压力的形成需要在密封的有阻力的空间内.解决不保压的故障的基本措施是尽量减少泄漏,而由于泄漏或多或少必然存在的,不可能是绝对的.再由于你是停掉泵的,短时间内是正常的保压,这是正常的.但如果时间增长,且泵是停止的,压力必然会慢慢下降,当要求在保压时间长和压力保持稳定的保压场合,必须采取补油的方法,或者泵要一直开着,不用的时候卸荷,都能起到补油.你说的这个问题的现象,在保证控制阀与执行机构不泄漏的情况下,你说的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只有采取补油等才能实现长时间的保压.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建议你仔细研究一下蓄能器的工作机理

你可以分析一下这个例子
当压力油进入油缸A口的时候,假设油缸杆前进。油缸口B通油箱。前进过程中突然把油口AB同时封死。假设理想状态下封死 不存在时间前后问题。压力油口的压力随便设定为100BAR  你说最后油缸有杆腔和无杆腔的压力能是多少。

液压中最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 压力平衡不等于力平衡

网友:
可以检查这2个项目

检查一下泵的联轴器或者液压油的水含量,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额问题,是联轴器坏了。

网友:
不一定是溢流阀的事,系统其它部分漏油完全有可能出现同样的状况.

网友(2008-03-30):
关于保压

和溢流阀没有关系,系统靠单向发阀保压有十个小时就很好了.若要再长时间保压就接个电接点压力表吧,舌定压力后就可以一直保持这个压力了.

网友:
溢流阀问题,我碰到过类似问题并已解决

网友:
把溢流阀压力调高点,问题可能是蓄能器又泄漏

网友:
两种可能:1单向阀不保压
          2.溢流阀有泄漏
估计是2的可能性大

网友:
如果要求系统保压,本回路能坚持10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单向阀本身不是用来保压的,它的设计本身允许有比较小的泄漏。这个现象不是溢流阀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如果你的负荷降低了压力自然会变了啊

网友:
我也想请大家弄清一点,单向阀是不能用来保压的哦!

网友:
储能器泄露,如果是轻微的,压力表读数会有波动。

网友(2008-12-04):
测的时候什么结果呀,保压保的好吗?好好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泄露,没有的话就换好点的单向阀,再不行加蓄能保压回路

网友(2012-08-30):
感觉这是正常的,10个小时降了4兆帕,如果是系统保压的话,

网友(2013-08-03):
我觉得溢流阀的机会少,因为溢流阀是锥阀

网友:
如果要求长时间保压,可以增加控制手段,比如用电接点压力表,设定上下限压力,当系统泄漏,压力降到下限时,通知油泵再次启动,压力升高到上限,即停…… " F! ~" n% L  u

网友:
是单向阀的泄漏造成的原因。可在单向阀的前面加一个低泄漏的二位三通电磁球阀试试。估计十小时降压不会超过1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