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液压系统原理图怎么和我们不一样?

楼主(2008-01-03):
各位大家好,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德国的液压系统原理图怎么和我在学校看的不一样呀?例如:一个单向阀,我只要有一个A口,一个B口就可以了吧,它还给来一个P口再加T口,在它的一些图上,我也看不懂了,我到底要怎么看,怎么理解它的这个原理呀?
再有更多的我就不再一一举例了,还是请各位老师能帮帮我.

网友:
是不是叠加阀?是有一部分阀有这样的标示,表示了和配套的方向阀油口相对应!p依然表示为压力油口,T表示为回油口

网友:
ABPT给的是液控单向阀,回油方式是单独回油。
如果是光有PT   你应该明白吧  哈哈 怕你接反了  和AB是一样的
另外就向楼上说的是叠加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讲解,这一点我是明白了一点,可我再一看图纸时又发现一点,那就是,在有ABPT的时候,设定了两个T口,TA、TB,那这又是什么意思 呢?是否也是三楼说的那样单独回油用的?还是有别的其它的作用?
还望赐教!

网友:
发个图看一下 ,图可以看的更清楚

网友:
TA和TB都是接油箱的口,哪一个接油箱都可以!两个口是相通的,你从一个口吹一口烟就知道了!

网友:
10通径叠加式单向阀的通用画法

网友(2008-08-12):
没接触过!!

网友(2010-05-04):
他们P和T就相当我们的A和B吧。

网友:
有的时候多出来的口是为了接管路方便,实际用时要堵住一个,楼主拿功能图和安装图比较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Ta 和 Tb  就是10通径的叠加阀的。。

网友:
聽起來有點復雜  希望有圖 更明白些

网友:
是啊!右没有图片啊?!在力士乐公司的主页上面可以下载相关阀的样本,介绍挺详细的。

网友:
拿图纸出来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最好把液压图发上,好从原理上分析。液压元件的好处就是有条件就可以根据需要自己设计。德国设备很多零部件都是定做的,我们公司德国的激光雕刻机用的电机就是它们定做的,只能从它们公司买 的

楼主:
各位,谢谢!此问题我已清楚了,要说图的话现在还真没有哪一张图我能具体说明。样本上都有,看图就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新手

网友:
在学校学习时单向阀符号也是只有一个A口和B口。。后来发现设备现场用的叠加式集成阀组用的Rexroth或Parker等阀都是楼主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保证油液能通过后一级叠加的换向阀换向后切换A,B口再通过底板流向支路系统吧。。

网友:
学习了,多谢各位..........

网友:
P口T口和A口B口是两码事

网友:
沙发一下,我们是砖机的,现在都做液压的了,了解一下,。。。。

网友:
好不好把图纸贴出来,也可以分析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