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一套蜗轮蜗杆减速机构方案---求助

楼主(2008-01-03):
各位老师,现在我想设计一套蜗轮蜗杆减速机构方案,方案就是想把一件重约2吨的物体从地面通过蜗轮蜗杆卷扬机把它吊起来,速度是每小时1M,现我想问要选择多大功率的,多大扭矩的电机,是怎么推算出来的,设计的时候要注些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单级的蜗杆减速器还不行,这个减速比为350了(假设卷筒直径318mm,电机750转的)。挺大的。单级蜗杆减速器效率80%,用双级的,一级减速比22,二级减速比16,效率取60%。电机功率为10w。, r, E- O4 v$ Z- `1 r
不过建议直接用那种直流减速电机,有十五转每分钟的,然后单级的减速器就可以了。或者干脆用那种谐波减速器算了

网友:
少个数据,卷筒直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