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4-70是什么材料?国产那种材料可代替?

楼主(2008-01-03):
请知道此材料的前辈指教下?

网友:
TC4--钛合金
-70    不知道

网友:
Material:  TC 70
  标准:   ISO
  国家与地区:   International
工具钢ISO 4957
Cold work tool steels
Material:  TC70
  标准:   JIS
  国家与地区:   Japan
工具钢JIS G 4401
碳素工具钢 JIS G 7701
Cold ool steels
Material:  C 4
  标准:   MSZ
  国家与地区:   Hungary
结构钢MSZ 2754
Rolled or forged wheel centres for tyred wheels for tractive and trailing stock
Material:  STC 440
  标准:   JIS
  国家与地区:   Japan

结构钢G 3473
汽缸套用碳素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