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印刷机导向辊的功率---请教

楼主(2008-01-03):
请教如何计算印刷机导向辊的功率!~哪为大哥能为小弟指导一下么,我现在要确定印刷机械上的烘箱导辊的同步带型号,辊的线速度为50M/MIN,直径为70MM.不知道功率实在很难选择,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0-07-19):
你要告诉我们:导辊的数量、传动方式等,还有你说的导向辊的功率是指驱动电机的功率吗?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找好久了

网友(2011-07-05):
用在导向辊的话 我建议还是用平光带传动比较节约 而且效果也可以 一般3KW的电机是足够了 如果用同步带的话 建议用8M的同步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