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矩计算公式---求助

楼主(2008-01-03):
我现在要计算电机的扭矩,我也知道它的计算公式是扭矩T=9550*P*I/转速,但我不知式中的每一个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这式中的每一个是什么意思,单位是要分别对应什么,谢谢!

网友(2009-03-14):
T=9550P/n
p是电机输出功率,单位是kW;n是转速,单位是转/分,r/min ;T电机输出扭矩单位为Nm

网友(2008-01-04):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那请问力矩也就是力乘半径,他们的单位是不是力就是重量乘以9。8,这里得出来的力是W还是KW,而半径是不是以米来做单位的。希望能说一下,谢谢。谢谢老师

扭矩的单位为Nm  M=N*m   力就是重量乘以9.8  力的单位是牛顿,功率的单位才是W或KW.比如电机功率,建议你好好查查国际单位制.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那请问力矩也就是力乘半径,他们的单位是不是力就是重量乘以9。8,这里得出来的力是W还是KW,而半径是不是以米来做单位的。希望能说一下,谢谢。谢谢老师

网友A:
旋转物体的扭矩计算公式为T=9550P/n
p是功率,单位是kW,n是转速,单位是转/分,r/min 扭矩单位为Nm

力矩等于力乘以力臂(力的作用距离)

力乘以速度等于什么?

楼主:
P的功率是力乘以速度的功率还是电机上的功率,还有就是想问一个扭矩等于力乘以半径,这个力是重量(KG)乘以半径,半径的单位是米吗?谢谢

网友(2009-03-14):
角速度乘以转矩就是功率
P=T×W

网友B(2009-11-28):
P (kW):功率
ω (1/s):角速度,也叫“弧速度”,前面那个1,是弧度1,对应角度为180/π=57.3°。
n (r/min):工程转速
T (Nm):扭矩
弧速度与转速的关系:
ω=2π*n/60=π×n/30
T=1000P/ω=1000*30/π/n=9550P/n,那个1000是将kW化为W。

在工程师的口中,言角度即言弧度,1 rad = 57.3°, 1° = .01745 rad。

网友(2010-02-14):
我有一物体重2吨,旋转半径0.5米,旋转速度每分钟1圈。请教我需要配多少扭矩的减速器和电机

网友(2010-06-08):
我是一位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2011-08-09):
俺们真当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1-12-07):
一直困惑的问题,我在实际应用中一直无法搞明白

网友:
有高手应该用实例给我们演示一下,帮助我学习学习

网友(2012-03-20):
9楼解开了我的疑惑,感谢啊

网友(2012-06-19):
角速度乘以转矩就是功率
% S! w/ c4 d+ hP=T×W

网友:
功率和转速的比 因为单位不统一,所以要乘上一个常数,  选用的数值 要比计算出的数值大

网友(2012-09-18):
引用 网友A:
旋转物体的扭矩计算公式为T=9550P/n
p是功率,单位是kW,n是转速,单位是转/分,r/min 扭矩单位为Nm

P=FV

网友:
不常用老会忘

网友(2014-08-19):
请问一下,T=9550*P*I/转速,这个I指的是什么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B:
P (kW):功率
ω (1/s):角速度,也叫“弧速度”,前面那个1,是弧度1,对应角度为180/π=57.3°。
n (r/ ...

受教,佩服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B:
P (kW):功率
ω (1/s):角速度,也叫“弧速度”,前面那个1,是弧度1,对应角度为180/π=57.3°。
n (r/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