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08CTYNSULP4,这个轴承---求助

楼主(2008-01-03):
社区那为大虾知道这个型号的轴承是角接触球轴承还是成对安装角接触球轴承?NSK牌子的,型号是7908CTYNSULP4。P4我知道是代表C级精度的!谢谢了!

网友:
7908 C TYNSUL P4

补充:

C 接触角记号 C:15度 A5:25度 TYN:滚动体引导聚酰胺树脂保持架…

英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了!

网友:
SU= Single Universal单列万能配对(所以应该是单列角接触轴承)

L= PRELOAD LIGHT轻预载荷

网友(2008-09-12):
补充

楼上的已经把C角 及TYN保持架材料说了,我说一说SU吧,SU是万能配对单个包装的意思,这类的轴承尺寸精度范围更少,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配对成DB(背对背)、DF(面对面)、DT(串联)及三联或者四联配对等。L楼上也说了,是轻预压,P4是P4级精度,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精度P42,表示尺寸精度P4级,运转精度P2级。本人对NSK、NTN精密轴承比较熟悉,有这方面的可以交流,QQ:37596647,邮箱:37596647@qq.com。以前是销售这两个品牌的,现在转销售FAG了。所以不用担心我向你推销NSK、NTN轴承,呵呵呵

网友(2009-05-19):
NSK  7908CTYNSULP4    高精度角接球轴承
C:公称接触角α=15度
TYN:滚动体引导聚酰胺树脂保持架…极限dmn=140万 连续使用温度极限=120oC
SU:万能组合(单列)
L:轻预紧
P4:精度 ISO4级
详解:http://www.nsk-bj.com/product.asp?Product_ID=1095

专业NSK经销 假一赔十

网友:
万能配对的贵啊~~

网友:
配对的才贵,万能配对的便宜,因为很多家都备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