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工装夹紧?

楼主(2008-01-03):
用直径20mm的拉光A3圆钢在攻丝机上攻M10的牙,如何设计工装夹紧,使之不打滑伤及拉光圆面。多谢。

网友:
是否端面攻丝?这个可以采用有机材料的夹紧钳口,如尼龙,工程塑料等。换工件时要注意钳口的清洁。

楼主:
谢了。可以给个夹紧钳口的型号吗?我现时搞的工装无法加入尼龙,工程塑料。

网友:
找个200毫米直径的卡盘。(其他直径的也行,只要夹紧力够。)弄副磨损得比较严重的反抓,只要它可以夹紧就行。在这副抓上做文章。先按照抓的厚度取100乘80见方的钢板,按照抓的形状刨出台阶,在台阶相反的一面打孔攻丝,m6--m8就够了。然后取3块抓一样厚度的尼龙或工程塑料,按照钢板上的螺孔的尺寸打安装孔,用内六角螺钉,螺钉屁股必须沉入尼龙块,最好沉入20mm以上。先将钢板焊在抓上,然后装上有机材料块(就是钳口)。然后将抓装在卡盘上,上车床镗抓,内径在19mm左右。卸下带抓的卡盘放的攻丝机平台上,对好中心,用压板固定好卡盘就可以用了。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方法是可行。不过用卡盘装夹是慢了点,费时,生产工人不卖帐,是计件的。

网友:
我认为用125小三爪卡盘,配中间开槽尼龙套,放入工作后夹紧后攻丝,我们这儿的速度是很快的

网友:
呵呵,那就用尼龙做副钳口。把平口钳上的钢钳口换了就OK了。

网友(2010-10-10):
要是想速度快,那就用气动夹头,夹块就用尼龙做,不过成本会高点!

网友:
做个快速V型钳口。

网友(2012-03-30):
可以采用有机材料的夹紧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