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张法国图纸,有两个螺纹标注---请教

楼主(2008-01-03):
手上一张法国图纸,有两个螺纹标注
M16×100
M8×125,
100和125是什么意思?
首先讲这个不是旋合长度。

网友:
应该是指螺杆段的有效长度,如附图中“L”部分。

网友:
老马对的,就是L的长度,机械手册或五金手册均有的哦

楼主:
谢谢二位。
不过和法国人确认后,是螺距1.0 和螺距1.25。
变态的法国人!

网友:
但是M16有可能螺距是1.0吗?

网友:
螺纹对照表中公制细螺纹有M16×1.0和M16×1.5的。

网友:
  又是螺纹代号问题。楼主的表达是正确的,只是读图人理解失误了。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疑问,不过我想对照下图形比例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个国家的标注标准不一样啊,不能以常规理解的

网友(2009-04-22):
请问版主知不知道法国的粗糙度标准,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我这也有一张法国的图纸,但是它标注的比较奇怪!我看不懂,就是符号也是三角形的那种样式,但是上面的数字写的是N7??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
谢谢二位。
不过和法国人确认后,是螺距1.0 和螺距1.25。
变态的法国人!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知不知道法国的粗糙度标准,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我这也有一张法国的图纸,但是它标注的比较奇怪!我看不懂,就是符号也是三角形的那种样式,但是上面的数字写的是N7??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
100和125与1.0和1.25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什么意思了!那个法国人有意思的很呢!

网友(2009-06-12):
了解了,不知道时是奇怪

网友(2010-01-30):
法国人标注的没问题,

网友(2010-06-01):
粗糙度   n7 ra1.6     n6  ra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