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后不上色是为什么?

楼主(2008-01-03):
各位会友:
   请教一个问题:高温发黑后为什么没有上色或只有少些部位上色?
   制造条件:
   部品材:SUM24L
   工序:脱脂1-脱脂2-水洗-发黑-汤洗-水洗-防锈碱液-干燥
   发黑液(氢氧化钠,亚硝酸钠),温度138度,时间20分钟.
   药液使用有3个月,按常理应该是半年才对,并且时常有补加药水,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问题,不知道怎么对应,请赐请!!!

网友:
发黑液沸腾是多少度?138度对于SUM24L材料来说温度太低,继续按比列补加NaOH和NaNO2,使沸腾温度控制在142~145度之间,应该就可以成功发黑了。
另外,为什么要两道除油?有重油还是什么?前处理中没有酸洗,应该是车过的工件,按理说油不是很多,换好一点的除油剂,一道除油就可以了,
其次最后用防锈碱液封闭,防锈时间不是很长,要长时间防锈推荐封闭用优质防锈油。
此外,高温碱性发黑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检测工艺,很容易把发黑做成了发红,返工会很多。其实用磷化代替发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防腐远好于发黑,过程控制比较简单,成本跟发黑差不多,对环境污染也小,操作工人受到的伤害也没那么大,接触NaNO2会痒,接触NaOH会疼。

楼主:
发黑液沸腾是134度.
关于为什么有两道除油工序主要是为了给发黑能够更好的反应出来(北杉的RN90防锈油).
我们做的是汽车用的活塞,从发黑完毕到组装只有24小时,所以采用的是防锈碱液,但也反应出一个问题就是做完此工序后处理的不好有时很脏,不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发黑显现不出来有哪些原因呢?
    请赐教!

网友:
134度太低,继续补加发黑剂,使沸腾温度控制在142~145度左右,
脱脂应该跟发黑的颜色关联不大,我想您指的两道脱脂能够增加发黑颜色是因为第一道脱脂没有脱干净,
造成工件表面油太多,进入到发黑槽中,由于有油的存在,使得四氧化三铁膜不易形成,导致膜不黑,
一般只要除油效果好,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个简单的鉴别除油效果的方法就是将除油后的工件水洗,
看水膜是否连续,连续的就表示油已除净。北衫的防锈油不清楚,网上也没有查到,不知道是哪家公司的?
一般24小时就装配的话不封闭应该问题也不大,发黑后清洗干净,装配后在浸防锈油封闭就可以,应该可以解决脏的问题,
但是发黑时间建议长一些,一般50分钟左右。

楼主:
十分感谢!问题基本上有思路了!

网友:
加一条烘烤!就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