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内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以替代 Weldox 700 Steel

楼主(2008-01-03):
大家知不知道国内有什么材料可以替代 Weldox 700 E的材料?具体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见附件

是一种高强度耐磨钢,屈服强度可以到700 N/mm2的钢板

网上找到的资料如下:

WELDOX 700 is an extra high-strength structural steel with a minimum yield strength of 700 N/mm2. WELDOX 700 plate is used where its high strength can give weight savings and/or increased loading potential.
WELDOX has good cold bending properties and very good weldability. WELDOX 700 E, which has guaranteed impact toughness down to -40oC, is held in stock by the Plate Service Centre.

网友:
Weldox 700 Steel

Material:  WELDOX 700
  标准:   PROPRIETARY
结构钢   SSAB

网友:
Weldox 700 Steel

材料牌号: WELDOX 700
标准: PROPRIETARY
国家与地区: -
钢组: 结构钢
产品:  SSAB
用途: Dumptrucks, mobile cranes, loaders, industrial trucks, lorries, trailers, bulldozers, excavators, forestry , buckets, cranes, railway waggons, dolphins, penstocks, pipes, bridges, steel buildings, offshore structures, fans, pumps, lifting equipment etc.

楼主:
谢谢JK090909的回复,但是国内有没有其它材料可以代替的。SSAB这里我问过了,起订量要100Ton,太多了。
所以我想能不能找国内材料相似性能的钢板代替。

网友(2016-04-02):
DOMEX700
或者国内BS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