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跟贴:刀具失效模式汇总

楼主(2008-01-03):
各位网友:首先致谢!!哈哈
        失效模式分析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到目前我还没有见过一份好点的刀具失效模式分析文件。社区里作切削加工的朋友非常多,如果每人一条就是刀具失效模式大全了。
        跟贴请说明什么刀具、在什么设备上用、切削什么材料、材料的状态(指和改变材料性能有关的如毛坯、如调质之类)。

楼主:
发一个FMEA课件(失效模式分析)

可能社区里有,但是还是发在这里吧。提示不了解这个东西的朋友。

网友:
老兄我转帖的

确定刀具的失效模式并不十分困难——只需取下刀具(特别是在刀具目前预测寿命的约30%和70%时取下刀具),检测该加工阶段的切削刃状况,并与本文给出的刀具磨损照片以及对失效模式的描述进行对比。
(1)刀具的磨粒磨损
再重复一遍,磨粒磨损是一种理想的失效模式。磨粒磨损是因为工件材料磨擦划过刀具的主后刀面而造成的,在给定的加工中,对于某一特定刀具制造商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刀片,其磨粒磨损趋向于具有重复性,因此也就具有可预测性。
磨粒磨损成为首选失效模式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可以显示磨损的发展进程。通常,切削中出现的某些现象可以表明磨粒磨损正在加大。这些现象有的能观察到(如工件上出现毛刺、被加工表面光洁度发生变化等),有的能听到(如切削噪声逐渐变化等)。通过这些加工现象,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何时需要更换刀片。
由于磨粒磨损是一种理想的磨损形式,因此当加工中刀具出现磨粒磨损时,通常无需改变加工工艺。当然,某些刀具牌号和涂层确实能够提供更高的耐磨性(尤其在高速切削时),如果刀具出现磨粒磨损,改用这些刀具牌号或涂层则可以延长刀具寿命。
(2)刀具的月牙洼磨损
一般来说,月牙洼的产生可能同工件材料与刀片前刀面相互作用引起的任何磨损形式有关。最常见的月牙洼磨损是由钢制工件与硬质合金刀具之间的化学作用(即刀具前刀面渗出的碳溶入切屑中)引起的。不过,月牙洼磨损也有可能是由高速切削铸铁时切屑划过刀具前刀面的磨蚀作用所引起。
月牙洼磨损的危险性在于切削刃通常仍然完好无损,刀具也能保持相对正常的切削状态,直至刀具出人意料地突然失效。
为保护刀具前刀面避免月牙洼磨损,可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

 ①减小切削速度以降低切削刃温度;

 ②减小进给率以减小刀片承受的应力;

③选用涂层刀具牌号以加强对前刀面的保护;

④改进刀具几何形状以减小直接作用于前刀面上的切削力。

(3)刀具的沟槽磨损
刀具产生沟槽磨损的原因通常是在全切深情况下被加工工件表面某处的削条件与其余部分相比发生恶化造成的。导致工件表面切削条件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工件表面剥落有关;也可能由冷作应力或加工硬化所引起;还有可能与某些似乎无关紧要的因素——例如油漆——有关,工件表面的油漆有可能对切入工件不太深的切削刃起到一种淬火作用。

 对于刀具的沟槽磨损,采取何种应对措施与沟槽磨损是否由崩刃或磨粒磨损引起有关。根据磨损的类型,可以更换一种具有更高抗机械冲击性或更高耐磨性的刀片牌号。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是增大刀具的余偏角,以增大剪切作用和减薄切屑;或者增大切削刃的钝化尺寸,以增加切削刃的强度。还有一种解决办法不需要改变刀具,而是在各次走刀时采用不同的切深,从而使磨损作用于切削刃的不同部分。

(4)刀具的热裂纹
大多数机床用户都将热裂纹与冷却液联系起来。当倾注到切削刃上的冷却液不均匀时,切削刃的温度就会发生波动,引起刀片膨胀和收缩,从而导致切削刃出现裂纹。
但是,在不使用冷却液时同样可能产生热裂纹。例如,在干式铣削中,切削刃在切入和切出工件材料时也可能引起足以产生疲劳裂纹的温度波动。对于这种非冷却液引起的热裂纹,刀片上的裂纹是直而平行的;与此相反,由冷却液引起的热裂纹,由于温度的波动随机性较大,所产生的非平行裂纹更容易导致崩刃。对于热裂纹可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

①减小切削速度以降低切削刃温度;

②停止使用冷却液,以减小温度高低波动幅度;

③选用抗热冲击性能较好的刀片牌号;

④选用涂层刀片牌号,特别是PVD涂层能够有效阻止裂纹的生成,因为用于抗裂纹的涂层可对刀片表面施加压缩应力。

(5)刀具的崩刃和碎裂

 热裂纹一样,崩刃或碎裂在本质上并不属于“磨损”,这种失效模式是因为切削刃的脆性过大,难以承受切削冲击而发生碎片崩裂。需要说明,它既与切削冲击有关,也与切削刃有关。

对崩刃和碎裂可采取的措施包括:

①选用抗机械冲击性能(即刚性)较好的刀片牌号;

②增大刀具余偏角以减薄切屑和增大剪切作用;

③改进工艺系统的刚性,包括提高机构的稳定性或改善机床的维护水平;

④增大切削刃的钝化尺寸以增加切削刃强度。

(6)刀具的切削刃熔焊

在某种程度上,切削刃熔焊是一个可以圆满解决的问题,方法是提高切削速度,这样还可以提高生产率。

切削刃熔焊是因工件材料被熔焊到刀具上而产生的。加工时切屑温度升高到足以使其软化发粘,然后又快速冷却,就会黏附在刀片上。解决方法是防止切屑变得过热,或者增加切屑温度使其在离开刀具之前不会马上冷却。

为了防止切屑加热到足以发生熔焊的温度,可尝试使用冷却液。其它可能采用的方法还包括采用较大的径向或轴向正前角,以减小切削力。此外还可以选用涂层刀片牌号。涂层可以减小刀具与工件之间的摩擦和相互发生反应的可能性。

与此相反的方法是使切屑温度进一步升高。通过提高切削速度和(或)进给率,可起到对切屑额外加热的作用,从而防止切屑因软化发粘而发生熔焊现象。

(7)刀具的变形

刀具的变形是指刀片在切削热和切削压力的作用下发生软化和扭曲变形。

硬质合金这种坚硬的刀具材料也会发生变形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如今刀具变形的情况正日益增多。曾经有一段时期,硬质合金的耐热性能远远超过当时的机床性能,以致机床在适用的加工条件下实际上并不会造成刀具变形的危险。但随着机床性能的不断进步,如今的高性能机床能够在足以使硬质合金刀具变形的高切削参数下进行加工,而机床的高稳定性又足以使硬质合金刀具不会发生碎裂失效。

当存在刀具变形危险时,可采取的应对措施如下:

①降低切削速度以减少切削热;

②降低进给率以减小刀具承受的切削压力;

③选用具有高耐热性或高耐磨性的刀具牌号;

④减小切削刃钝化尺寸或采用更大的正几何刃形,以减小作用于切削刃上的应力和切削热。

⑤选用涂层刀具牌号,尤其可选用氮铝钛涂层或氧化铝涂层,这两种涂层中的任一种均可有效隔绝切削热,保护刀片不发生变形

网友(点评):
分析得不错,就是有些失效形式的名称太专业化,其实现场工人有自己的叫法。

楼主:
谢谢国际化,其实,各个工厂在使用着各种刀具。而大部分加工厂对于常规的刀具如车镗、钻、攻、铣等等(按结构分机夹、整体等;按材料分***)几乎天天在用。其失效模式肯定也是多种多样。这文章我曾经见过,但是我想:其一、管理上不见得足够重视;其二、没有人去专门捣鼓;其三、机加工艺人员选可是不管或管不了。诸此等等。
举例:某厂曾经因为砂轮破碎伤人,从此以后就指定厂家和进货点——但是一把手亲自指示的。

网友:
我认为公司管理曾应该这么做:发给我1把刀规定我使用一个月,一个月后我拿着刀柄去仓库领,如果1个月,我的刀就撞了,或者被人偷了,对不起是我技术不好或者5S做的不好。当然在实际生产中,可能毛坯引起的撞刀,那这个就不能怪我了 。关键还是在于公司的体制和执行力度。 ,不过说实在的,这年头刀具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企业追求便宜。。。。。。。而且现在的刀具制造商良莠不齐。

网友:
过程FMEA做过,设计FMEA见过,维修FMEA见过,但还没有看到过刀具FMEA。期待中。。。
顶!

网友A:
期待中。。。一直沒仔細去研究過刀具的失效
我們做過很多FMEA,遇到刀具失效就是崩刀或刀具磨損,解決方法及預防措施就是換刀,尋找更好的供應商。

网友B:
这是个很好的议题,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在公司也提了很多次,可是我们的刀具管理根本不重视,在这个星期终于出现了四刃PCD铰刀连续断了四把,其中三把相同都是在加工到5000件以上断裂,另一把寿命也是在2000件以上,而且该刀具是调试机床时使用的,而我们的刀具管理认为PCD铰刀的寿命至少为15000件,多么可笑的见解。刀具失效怎么可以单纯依靠经验来设定,不同的加工工艺,不同的加工位置,不同的切屑液浓度,使用寿命怎么可以一样。希望通过这次讨论使大家获得有益的收获,谢谢。

网友(点评):
连续断刀?既然管理者认为可以加工15000件,为什么没就在加工到5000件的时候就断刀的情况进行失较分析呢?是刀具问题?材料问题?还是工艺问题(夹具问题?切削参数问题?工艺排程问题?)?或者刀具寿命根本就没那长

网友:
我做了个刀具试验表格……结果用的话呢……“30多块刀具用的着做试验么!”……

网友:
8楼刀客讲到‘可是我们的刀具管理根本不重视’,请问:你们的刀具管理是哪一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中。。。一直沒仔細去研究過刀具的失效
我們做過很多FMEA,遇到刀具失效就是崩刀或刀具磨損,解決方法及預防措施就是換刀,尋找更好的供應商。

我想:如果能够更加细一点就好了。比如崩刀:操作?工件?机床?切削用量?影响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很好的议题,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在公司也提了很多次,可是我们的刀具管理根本不重视,在这个星期终于出现了四刃PCD铰刀连续断了四把,其中三把相同都是在加工到5000件以上断裂,另一把寿命也是在2000 ...

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细致的问题。影响因素比较多,所以需要汇总。尽管刀具供应商喊刀具成本仅仅占总加工成本的多么少,其实,刀具成本还是满高的。

网友:
10楼的朋友,是那一家不重要,也许他们有自己的难处,希望以后多交流,谢谢

网友:
我是刀具服务工程师,有事一起探讨

网友:
刀具失效,有很多种影响因素,1.在我们加工过程种有没有满足刀具的条件(例如,切削液是否达到要求,加工参数是否合理,刀具的调整是否正确,工件材料材质是否一致.等)2.刀具本身设计是否合理,刀具的材质选用是否合用等等

网友:
想问问大家目前国内刀具管理模式是怎样的?

网友(2008-05-29):
用正确的刀,正确的用刀。这是我的一点意见

网友:
我搞了表格,但仅仅将刀具的非正常问题(比如制造上的)遏制住了一点,修磨的人搞鬼的胆子收敛了一点。
  遇到的问题也有,就是填表的人,不完整,简直就是“逗你玩儿”,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刀具医生,可病人不把病情说清楚,如何下药?
我也很想能和国外的刀具商一样研究刀具,研究刀具的磨损,但我一个人面对近300台机器的刀具,还有一条生产线的工装、工艺改善,能搞精一样就开心了。

网友(2008-07-19):
从管理角度分析

其实每个工厂的管理模式是一样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管的好与坏的差异:就是执行力执行到一定的程度不同,好多是在于领导的管理方法与技巧。

网友:
是呀!很多人研究的东西就没什么人能将好东西推广到刀具上来。
佩服,国际化的文章,能让大家走捷径!同时我想知道该文档的出处。
刀具是系统工程,大家要多关心,就像关心你的牙齿!

网友:
上个带图片的!
里面应该有一个不太明显的错误,特意留的(我的专利),希望能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学习一下。有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
哪里哪里,我也把大家的精华汇总了一下。

网友:
又看见狙击手的大作了,拜读一下。每次看完狙击手的东西都会有收获。顶

网友(2010-05-22):
新人,拜读过了……

网友(2011-02-25):
解決方法及預防措施就是換刀,尋找更好的供應商。

网友(2011-05-09):
呵呵,往往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2012-08-08):
跟帖进来发现好东西了

网友(2013-01-22):
之前研究过刀具的SMED,看来最近该沉下来研究下刀具的FMEA了,估计这个要比SMED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