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负责设计制造的架桥机,小妹报告

楼主(2008-01-03):
我们现在和中铁机械设计院合作设计的架桥机,已投入生产

楼主:
我是新人,大家多帮助我啊 小妹后面有问题大家多帮助我啊

网友:
好漂亮的机械!

网友:
真爽,能负责这么好的项目,嗯,结构的分析也是自己做么?

网友:
如果你在设计中有什么问题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2008-03-10):
控制是你做的吗?
呵呵!!

网友:
恩,不错,多少吨的?

网友(2008-05-11):
请问整体计算是电脑计算、还是手算的?

网友:
我做过架桥机的两小车的同步遥控控制,案例供参考

公路、铁路架桥机
  公路、铁路架桥机是架设公路、铁路桥梁常用的工程机械,有液压支架,固定梁,移动梁,移动梁驱动机构,双小车及起升机构。无论是在常规的预制梁架设作业中还是在铺设钢轨的快速流水作业中都对架桥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采用无线电遥控系统可以将架桥机的7种功能全部设置在遥控装置内。
  所有的操作都是利用双轴全方位微型摇杆来控制的。该摇杆有明显的挡位触感,角摇杆摆动范围为360度,用单摇杆可实现两个驱动机构的不同速度的组合动作。这样,纵向、横向移动机构可以容易的实现角斜线运动,这对提高架桥的效率非常重要。利用发射机上的双小车功能转换开关,可选择双小车单车作业或同步作业(行走、起升)。司机可利用无线电控制装置在预制件附近操作而不是在驾驶室里。无论安装就位点是在何位置,操作员可以任意走动来选择最佳地点,控制大车、小车的移动、物料的升降,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架设作业。昂贵的固定控制台已形同虚设,司机通过轻巧的遥控发射机就可以在现场操作、控制并监视各种功能运行情况(见图)。采用遥控系统不但缩短了作业时间,而且可以减少辅助操作人员。

网友:
真不错啊!
我出差时看到过这种机械,主要用于铺设高架公路、铁路之用。能有机会参与并负责这样的项目,是一个很好的提高自己综合能力的机会。

网友:
现在公司旁边修立交桥,就有这种机械的,看起来挺实用的。

网友(2008-06-17):
楼主真厉害,佩服。请问力学计算用的哪个软件?

网友:
一上来就做这么大的设计,好呀,请问自动控制是加了液电感应控制了吗?

网友:
难得有女孩子发这样的帖子,不管怎么样先支持一下!
如此项目,想必是一个团队的杰作把?负责一个部分也很不错了,那就是一个切入点呀!
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部门,需不需要到现场?女孩子到现场是有些辛苦的,不过也很有意思呢~我每次去车间,都和大家有说有笑的,他们看有女孩,说话也就正经起来了,而且工作的时候,确实需要上手的事情,一般都是由男生保驾护航或者帮忙的。所以,比较受优待,呵呵~唯一不好的就是噪音和粉尘污染,所以每次去我都一手拿口罩,一手堵耳朵

网友(2008-12-10):
英德康的回复好象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啊,用不上。
这是用于T型梁的啊,小型的架桥机,现在最大的应该900吨高速铁路架桥机,本人不是一般的懂啊。

网友(2009-03-21):
回复 网友A:

赞!

网友:
羡慕啊! 真厉害!

网友:
估计楼主是中铁施工单位的吧

网友:
架桥机属于高铁设备,用于混凝土梁的架设,与运梁车,提梁机配合使用,合称高铁设备的“运架提”,主要用于高速铁路32m、24m、20m整孔箱形(T型)混凝土梁从预制场台座内的起吊、场内运输(纵向、横向),移梁,架设。不同时速的专线,梁型不同,重量也不同,目前国内最大的好像是900T,以下还有450T和160T不等!就目前经济危机来说,国内这一行业是最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