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句子需大家帮忙一下

楼主(2008-01-03):
这是包装挤压试验的结果
Boxes are strong enough to handle double staking for a round trip
Skid did not pass triple stacking test. Triple staking unlikely because stack will not fit in trailer。
这是防止贴错标签的措施Our procedure is to obtain a part out of the container and match the skid label to the part number on the part. This avoids having the wrong label on the skid.
To avoid having layers underneath with a different part number, partials are covered up.
这是包装破坏性试验的结果
The results of this last test shows that the paint did not chip off with Packaging Iteration # 2. Placing the parts in bags saved the paint from getting damaged Test per ASTMxxxx

有关质量控制计划Q:What would be your quality breach reaction plan?
A:Contain parts at our facility, in transit, at customers warehouse and production line.

网友:
提醒:非包装专业人士,回复仅供参考,另如你已得正确答案,麻烦您将答案做回帖,谢谢!!!

因为语境不详,先举Phrase以供理解:

包装挤压试验的结果
Double Stack双层
a round trip一个来回(往返)
Skid垫木
triple stacking三层堆放
trailer 拖车(垫木)
参考:处理双层堆剁一个往返,箱子是足够结实的.垫木没有通过三层堆垛实验, 因堆垛不适合Trailer(拖车???)不太可能实现三层堆垛.

防止贴错标签的措施
layer垫层
参考:我们的程序是将一零部件从包装中拿出,并将垫木的标签与零部件的型号对应,以防贴错垫木标签.覆盖"Partials"来防止下方垫层有不同的型号.

包装破坏性试验的结果
参考: 上一实验结果显示表面漆未与"Packaging Iteration"一起"chip off(剥落?)".测试依据ASTM标准XXX,将零部件放入袋中以防损失.

质量控制计划
quality breach reaction plan质量问题反应计划
contain控制
参考: 问:贵司的质量问题反应计划会是怎样? 答: 在我司工厂, 运输至客户仓库及其生产线途中控制零部件.

楼主:
skid 可翻译成栈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skid 可翻译成栈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