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钣金加工精度

楼主(2008-01-04):
向各位高人朋友请教
钣金折弯的精度一般是多少?如折弯的长度,角度
钣金冲压的精度一般是多少?如孔的大小,孔距
谢谢先

网友:
回复一楼

钣金折弯的精度:一般是折弯的长度在1米以下精度正/负0.2MM,角度为正/负0.5度;1-2.5米精度正/负0.3MM,角度为正/负1度
钣金冲压的精度一般是孔的大小正/负0.05,具体看冲切模具的.

楼主:
非常感谢 漂泊的命运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精度一般的厂子估计都难达到,一般数控冲床的冲孔精度都是正/负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精度和板厚也有一定的关系,板厚的话精可能就要差一点

网友:
对,同意5楼8360137兄弟,精度与板材的材质、厚度有关系的!不同意4楼的,数控冲床冲孔精度可以达到的。

网友:
目前本人遇到的是准度不要差的太夸张
差不多0.5mm以下都还可以接受的客户
因为师父告诉我说折床上下模也会损耗
所以每个月做出来的东西都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