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卡盘卡爪转动丝杠问题

楼主(2008-01-04):
各位大虾:

       我们车间的立车卡盘卡爪转动丝杠由于用力过猛前面的四方断了,转动丝杠没有卸出。我们现在想的办法是泡油,然后,用一种带锥度的反扣丝锥再卸。
       我想请教各位大虾,你们遇到这种问题的话,采取何种措施?谢谢!!

网友:
我这也常断电焊啊!!

网友:
材质较硬、尺寸较大的采用焊接;
材质较软、尺寸较小的采用先钻孔,后用反螺纹丝锥或四棱锥转动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