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盐浴用什么盐?

楼主(2008-01-04):
我想在250-300之间等温淬火,可是我的盐浴采用的是亚硝酸钠,烧了2小时都不化阿, 那位大侠在给推荐一个在这一温度区间能使用的硝酸盐阿,谢谢阿

网友:
油淬不行么?250-300的话好像是发生第二类回火脆性的温度呢

网友:
我想在250-300之间等温淬火?
q请问你想处理什么东西?能否告知

网友:
想在250-300之间等温淬火,不要用盐浴(采用的是亚硝酸钠)了,用发热管,热电偶,时间/温度 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保温材料搞个恒温箱吧。

楼主:
我处理的是一种中碳结构钢,我的保温炉不是很稳定,想在低温等温很长时间,为了得到贝氏体组织,如果用油浴的话,很难控制温度稳定,所以只能用盐浴了

网友:
硝酸盐的温度在晶体溶化完的温度远高于二三百度啊!我以前用亚硝酸钠处理65Mn钢和65碳钢都很难掌握,要先用浸浴的时间作标记来确定硬度才批量处理。

楼主:
50%BaCl2+30%KCl+20%NaCl熔点540 使用温度560-850

100%NaNO3 熔点317 使用温度325-600

55%KNO3+45%NaNO3 熔点218 使用温度230-550

55%KNO3+45%NaNO2 熔点137 使用温度200-500
这是我刚在网上找到的,准备试一试,大家又用到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55%KNO3+45%NaNO2+3%~5%H2O,熔点130,使用温度130~360。
其实配方有很多种,简单地说就是硝酸钠、硝酸钾、亚硝酸钠或者亚硝酸钾中任意2~3种(一般是50%钾+50%钠、25%亚纳+25%钠+钾或者45%钠+27.5%亚钠+27.5%钾)配合就可以达到在250~300的温度下使用的要求了。如果希望进一步提高冷却速度,可以在低于150度时缓慢添加少量水分。
你用的100%NaNO2的熔点是281℃,只能在300℃以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KNO3+45%NaNO2+3%~5%H2O,熔点130,使用温度130~360。
其实配方有很多种,简单地说就是硝酸钠、硝酸钾、亚硝酸钠或者亚硝酸钾中任意2~3种(一般是50%钾+50%钠、25%亚纳+25%钠+钾或者45%钠+27.5%亚钠+27.5%钾) ...

嗯,这些配方我考虑都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mp;extra=#pid266628

可在上面的网址看一下,是否能帮到您。

网友:
你最好还是去查阅一下热处理手册里关于盐浴的章节,关于盐浴的使用还有很多注意事项的。比如加热方法、盐浴校正等等。还有,我上面说的为了提高冷速往盐浴里通水时,应该用铁管缓缓通入,以防飞溅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