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形位公差的几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1-04):
刚刚看到了一张轴承上的图纸
请原谅小弟的孤陋寡闻,
好多形位公差符号看不懂。

望高手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
无解?找不到啊!!!

你确定是形位公差???

网友:
第一个是椭圆度,是表征圆度的,大约是圆度的1.7倍

网友:
第二个是锥度,第三个是垂直度

网友:
楼上的, 要严谨!

请出示你们的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第一个:是椭圆度;第二个:是圆柱度;第三个:好象是 粗糙度 不太确定
机械课程设计简明手册 中有注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椭圆度;第二个:是圆柱度;第三个:好象是 粗糙度 不太确定
机械课程设计简明手册 中有注解

不好意思,这个不太可能是正解吧?

网友:
第一个在国外图纸上经常见,我想应该还有个指引线,零件上一个叉叉;表示加工基准点或测量基准点,下面2个没见过

网友:
什么什么啊?这些符号都是轴承加工中常用的,一看都不是搞轴承的。我上边说的都对,只不过不是书面叫法,就好像“淬火”,大家都叫“Zhan huo ”一样。

网友: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如果能有一个图片就好了,呵呵,要求有点高!

不过确实我不是搞轴承的,只是"周边"而已",  纯粹外贸,所以LS的别像我一样要求太高哦

网友:
楼上的图纸好熟悉,是汽车上牵引座的一个部件吧

网友:
这是AMSE Y14.5M标准上的一张图, 基准目标的哪个标号和LZ的第一个标识很象.

我外行的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
我也不知道,同样期待答案!!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释。虽然是学机械的,
小弟对轴承仅仅停留在
外形这个了解当中。
不懂莫怪哈

网友:
那LZ就没有答案,吗???????

后来怎么解决了?

网友(2008-04-17):
第一个是椭圆度,第二个是圆柱度,第三个是锥度。不过现在基本上见的比较少了

网友(2008-11-11):
楼上正解。不过在轴承生产图纸上还是经常可以看到

网友:
我给你们附上一张图就明白了,这些符号我画图天天见,可是我不知道怎么附加图上去

网友:
轴承加工中 用的。。。。

网友:
期待19楼的图,如果不会贴图片,那就用附件传上来.我想上传附件应该挺容易吧.

网友:
上海开端 19楼

上海开端,你好,
  在最后一楼的右下角点回复,就可以加附件上来了,

现在第三个图标在轴承图纸中是垂直度,还是锥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三个图标在轴承图纸中是垂直度

网友:
附一张PDF图纸来说明吧

网友(2012-01-01):
楼上能否解释一下Vdp和Vdmp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