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6061铝合金---请教

楼主(2008-01-04):
焊接6061铝合金,我用焊丝牌号为ER4043,焊接完成进行阳极氧化后焊缝颜色与母材极不一致,呈灰色或灰白色,严重影响外观.我曾经尝试过各种牌号的焊丝,都不能解决.希望哪位高人指点,能帮我解决此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现这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气体保护,由于气体保护不好导致焊缝氧化造成的。

网友:
焊后颜色匹配时,6063应选用ER5356焊丝

网友:
阳极氧化对材料的成分是非常讲究的,焊接部分的材料肯定会与零件材料有不同,这样的铝合金去做氧化,很难达到颜色的一致。

网友(2008-02-26):
6061 可以焊接么? 我想请问如果可以焊接的话,那么焊接后材料的致密性和强度是不是会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