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做的不锈钢机柜表面划伤处理?

楼主(2008-01-04):
钣金做的不锈钢机(304)柜表面划伤(小面积 多处),用什么方法抛光处理一下比较美观(看不出处理后与周围不协调的现象).
3 c. g, G9 h8 ]# p量大,处理不好影响验收.

网友:
划伤不是特别深的话用拉丝的方法试试,可以对划伤处先抛光后拉丝,我们以前做电话亭就这样处理的

网友:
用表面拉丝的材料做,完工后再将有划伤的地方拉一下。不过这样成本有点高

网友(2008-02-20):
sus304表面有划伤,要看伤口的大小深度.过大过深的话先用点焊烧点溶液进去,然后在根据情况进行表面处理!

网友(2008-11-20):
先用角磨机打磨一下再用拉丝球按纹路处理一下.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浅的做拉丝处理就可以了,如果深的就像楼上说的要补焊在打磨

网友(2009-04-16):
在表面做点喷砂工艺看看,看客户能否接受。

网友:
喷砂+抛光,不是很深的印子可以去掉;象钣金制品的话最好加工前覆膜,加工过程中就能比较好保护表面了。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    电解也不错

网友:
不深的话可以用钝化膏修复

网友:
我们做不锈钢设备的,完成后肯定是有一些磕碰划伤缺陷的,一般是做喷沙处理,这个沙不是一般的石英沙或金刚沙,而是玻璃珠

网友:
要么用拉丝贴膜板,要么从剪板这道工序就开始保护板材,剪板机工作台面铺牛毡纸,要么用万向滑轮,上转塔就有点麻烦了,有贴膜的话经常会拉料,建议用贴膜拉丝板比较好,就算有的划伤了,去掉膜可以拉丝啊

网友:

要么用拉丝贴膜板,要么从剪板这道工序就开始保护板材,剪板机工作台面铺牛毡纸,要么用万向滑轮,上转塔就有点麻烦了,有贴膜的话经常会拉料,建议用贴膜拉丝板比较好,就算有的划伤了,去掉膜可以拉丝啊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都说了
我还说什么呢?

网友(2009-07-08):
表面覆膜,制程注意保护。

网友:
加工时,覆膜好的,

网友(2010-05-08):
一定要好好保护,不然划伤了是挺麻烦的

网友:
表面本身是什么要求2B的还是HL的,还是研磨面。
如果是HL的那就修理。研磨面的可以打磨处理,注意打磨面积大一些,可以渐渐处理。
如果本身就是2B板材,哪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不锈钢板材在加工前先腹膜,成本不高,要是还存在划伤就细抛下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具体是什么才料  如果是SUS  304 2B 的普通不锈钢的话  有伤痕就不好处理了  抛光的话不好看  拉丝的话  只拉局部的也不好看   如果你用的是SUS  304  HL   的拉丝板的话就好弄了   伤痕浅的话可以直接拉丝一下  太深了的话就先抛光 然后再拉丝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板材表面腹膜处理,要是还无法避免则增加抛光处理后打蜡

网友:
学习了一点.感谢各位大虾!

网友(2010-07-14):
表面拉丝处理会不明显,地铁行业全是如此!

网友(2010-08-19):
一些不用做表面处理的工件,加工件每一道工序都需做好表面的防护,以免后面又得做这样或那样的返修工作。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 感觉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学习中,不过拉丝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喷砂+抛光,不是很深的印子可以去掉;象钣金制品的话最好加工前覆膜,加工过程中就能比较好保护表面了。
引用 网友B:

    赞同上面的观点

网友:
除了拉丝和抛光,我还不知道有更好的工艺,和楼主一起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