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发现编程倍率达到10000多---求助

楼主(2008-01-04):
我使用的是凯恩帝系统的数控车床,在用G92螺纹车削时,发现编程倍率达到10000多,请问怎么使之正常?

请教,谢谢。

网友:
是进刀还是退刀呀..

网友:
,你知道小数点功能吗?

网友:
楼主!
螺纹车削时倍率开关是无效,车削进给速度只与转速和螺距有关系。请更改你的转速设定!

网友:
小数点外正常 查看公 英制是否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