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检测标准

楼主(2008-01-04):
各位好:
      我公司现生产一种螺纹为美制,1/4-18NPT螺纹,我应该如何进行检测,请高手指点。

楼主:
我上传张螺母图片,给大家提供,请知道指教一下。

网友:
我们都是用npt螺纹规检测的。主要测量综合参数。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A:
机攻还是手攻?我们一般使用罗纹规和一个验底孔的通规;一般机攻的要再用丝锥过一遍,不然牙型角有可能出问题;牙型角和底孔我们这里都出过问题,只用螺纹规是检不出来的。正如楼上所说,这种螺纹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攻还是手攻?我们一般使用罗纹规和一个验底孔的通规;一般机攻的要再用丝锥过一遍,不然牙型角有可能出问题;牙型角和底孔我们这里都出过问题,只用螺纹规是检不出来的。正如楼上所说,这种螺纹还是比较简单的。

能解释的详细一点吗?
检验螺母、螺检还要用验底孔的通规吗?没有止规吗?
也就是说,螺栓、螺母都要用两套量具进行检测吗?

问的问题有点简单,请说的明白一点,第一次接触锥度螺纹。 :loveliness:

网友(2010-04-08):
是,如果是密封性的螺栓、螺母就不用用这种方法测试啦!

网友:
我也是不明白哦.

网友:
NPT螺纹规上是不是有三个台阶面的那种啊

网友:
要求低的就用3个台阶那种环规进行检测,要求高就用Johnson gage进行检测。Johnson gage可以读数进行产品的趋势控制,同时检测圆度等综合误差,帮助分析问题产生原因。
QQ117878061

网友:
NPT螺纹没有什么复杂的,一般就是起密封作用,机攻,手攻都能够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
用NPT螺纹规检测的,我们厂在数控上车的,如果密封的话我们都做气密实验的

网友:
用螺纹规检测,螺纹量规上有三个台阶,分别代表基准距离的上差,中差,和下差。说明一下:NPT1/4是牙型角为60度的锥管螺纹,锥度是1:16 ,旧标准是Z1/4。

网友:
用螺纹塞规检测阿,简单不过了

网友(2010-06-19):
锥度是有方向的,不和是不是两个面都要用螺纹规检测啊
如果是这样哪么就有一个面是不过的啊了,
我们厂刚收取一批NPT1/2的管螺纹的螺母
IQC检测时发现两面都是通规通止规止不知怎么样判定,我个人认为是不合格的
请各位多多指正!!!!!!!!

网友:
只有一个面用规检的。而且这种螺纹一般不用通规通止规止的说法。

网友:
15楼上的朋友哪这种螺纹一般不用通规通止规止的说法,哪是怎么表达啊
有什么具体的检测方法可否告知小弟!

网友:
按图纸要求订购塞规例如:1/2-14NPT,一般塞规供应商知道。塞规上有三个刻度面很容易判断。

网友:
802.11 p除用于汽车通信外,也可能用于航海通信或铁路通信,不过重点还是汽车通信,因为802.11 p的别名就是Wireless Access in Vehicular Environments(车载环境下的无线接入)。

网友:
螺纹量规上有三个台阶,分别代表基准距离的上差,中差和下差,旋入时通端高于上差即可,止端要低于下差。

网友(2010-08-08):
用NPT螺纹规就可以的,有三个台阶,只要在两边的台阶之间就是OK的。

网友:
用螺纹塞规检测  是密封锥螺纹

网友:
用专门的  塞规 就可以了啊 、、、

网友:
哎,很简单的问题变复杂了

网友:
锥管螺纹,找专门的螺纹规厂家做,把规格要求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