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没见过的液压图符号

楼主(2008-01-04):
液压图符号
好多都没见过
请问有谁见过呀

楼主:
这是平板车转向系统的部分液压图
国外的图,有的符号没有见过

网友:
可能就是接头序号标记吧。

网友:
应该是一些管路回转接头和快换接头.

楼主:
原来我以为是接头,
但图中红圈内部分的油路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