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调质处理后低温回火对材料性能有何种影响?

楼主(2008-01-04):
各位大虾:

      我们用35CrMo材料加工的零件,由于有缺陷,想用电焊的方法补救,电焊前对材料进行了预热处理,根据碳当量我们预热温度在230~250度之间。
      但是,材料就被低温回火了,本人对低温回火后材料的性能变化不胜了解,所以还望各位大虾指点!!! 谢谢!!

网友:
35CrMo属于中淬透性调质钢

??预热温度在230~250度之间,材料就被低温回火了
我认为材料的性能没有变化,二次回火硬度还会比原来的要高点
去测试下硬度

楼主:
斑竹,你说现在市面上的那种数显硬度计怎么样?方便的确是方便,就是有点信不过。我们单位一直没有用

网友(2008-02-20):
用气体保护焊,采用20%CO2+80%Ar混合气体,焊丝H80Mn2Si,在常温下直接补焊材料不需要回火。

网友(2008-04-20):
那种硬度计不怎么准确,使用次数在一万次左右,而且打小工件误差较大,一般用来打一些大型工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