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自己怎么校准啊!---请教

楼主(2008-01-04):
说说大家的校准方法,看我的是否正确啊,

网友:
一般都是外校的,就算你有那把校准尺(那把尺要钱买的),你还要把那把校准尺外校。你应该找代理经销商。LZ你是怎么校对的呢?

楼主:
能用塊規校准嗎?在我的意識裏,是應該可以自己校准的啊,而不是校正,這兩點要分清楚啊!

网友:
精密仪器还是交给别人来做吧,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我自认为我技术还是比较糟糕的。我还以为是自己校正呢!送上赔礼一份

网友:
我們的是內校的,用玻璃線紋尺校正,玻璃線紋尺寸需要外部檢定
因為我們每次看計量所的人下來檢定投影儀時都是用線紋尺寸搖一下XY軸即可。

楼主:
謝謝了啊,關鍵是我這裏只有塊規啊?

网友:
玻璃尺也不贵,若投影仪多的话,自己买个,几k而已

一般投影仪仅lec补偿而已,自己可以做,只是没有计量单位的公章而已

网友(2008-04-05):
好主义,好想法,我们怎么办

网友(2008-06-12):
不行

不行啊,即使买了玻璃尺,去校下也是要几k 。还是让我们去你们单位去校准好了。

网友A:
校准投影仪要用50倍的放大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校准投影仪要用50倍的放大镜

不用放大镜的,用玻璃线纹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放大镜的,用玻璃线纹尺就行了。

如果不放大,玻璃线纹尺上的刻度比投影仪屏幕上面的刻度线还小,用眼睛看不太清楚,误差比较大。昨天跟我们工程师出去安装培训,因为我们的50倍放大镜定货还没有到,所以别人验收时很麻烦

网友:
我们的投影仪都是10倍的,都正常校准的啊

网友:
呵呵,那样校误差肯定很大的,因为用10倍的镜头放大线纹尺后,刻度线还是要比屏幕上的小,眼睛看不到到底对准刻度线没。

网友:
不对吧!玻璃线纹尺也放大10倍,看光栅尺移动的距离和线纹尺移动的距离一致就行了啊。

网友:
我说的是普通的投影仪啊,不是影像式的,那种要用眼睛看的

网友:
看经验,有放大镜当然更好了
不过没有听说一定得50×的

网友:
我看到我们公司好象用对比片的

网友:
内校应该是需要资质的,
再就是校验工具的问题,是不是需要玻璃线纹尺?
我们目前没办法也是用的块规

网友:
内效你要资质还要有工具就不如外效了

网友:
投影仪校准不是很难,关键你没有合格的校准工具,话说回来就算校准了,没有计量所出具的校准合格证书也是白搭呀

网友(2010-01-12):
是可以自己校准的,没不要请外面的人
如你检查时发先精度有问题,才考虑请外面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