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钢用了45#的处理工艺,组织性能如何变化?

楼主(2008-01-04):
滚齿机上的螺栓本应用45钢,却错用了T12

网友:
抗疲劳强度差。用俗话讲就是易断裂。无韧性。

网友:
应用45钢,却错用了T12,这批零件报废!!!

45#常用热处理是调质:840C水或油淬+回火
T12;正火810-830C空冷,淬火780C水淬油冷+回火

T12用了45#的热处理参数,
过热---金属加热温度过高或在高温下留置时间过长以致晶粒激烈长大的现象.金属过热后,机械性能恶化,特别是冲击韧性下降

网友:
NONONO,不可轻言报废呀,浪费是一种罪。
查了一下热处理工程师手册,45号钢螺栓的热处理工艺应该是:810~840盐水淬,410~590回火,硬度要求只有HRC18~40。
T12用上面工艺淬火,而且是盐水,淬火硬度应该高得不得了了,起码HRC65吧。但是材料这个东西很难说的。检查一下金相,如果晶粒还好的话,提高回火温度,把硬度回下去。如果是在冲击荷载不特别大的地方使用,是不是还能用一下?洛氏三十几度的情况下,组织也不是那么脆吧?

网友:
如果是简单的一个不主要位置上的有个螺栓我想问题是不大的
主要部位上的就不可以了
后果不堪设想的
其他 的你也就没有必要再知道了

网友:
连接螺栓一般情况下能用T12吗?请告诉我你T12螺栓是自己加工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的也就没必要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请讲解一下好吗?大家共同进步。
T12一般拿来做工具,不太考虑疲劳强度倒是真的。我没见过关于T12在低硬度工况下的疲劳强度的报道,这点有待探讨,请楼主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