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涡轮和轴流叶轮在结构和工作原理上有什么具体区别?

楼主(2008-01-04):
个人认为:
涡轮好象在航空发动机上用得比较多,送风效率更高一些.
而轴流叶轮就是普通风扇一样,送风量比较少.
向大家请教

网友:
看看比比性能指标。同功率的性能差别可以说明问题。

楼主(2009-02-18):
最近在回顾我以前发过的贴子,
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涡轮的概念是在涡轮增压器里面出现的,涡轮主要是气体内能转化为机械能,废气驱动涡轮旋转进而为压气机提供动力
叶轮是机械能转换为流体内能,例如风机叶轮,压气机叶轮等

网友(2009-12-29):
其实工作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只是用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用的使用要求进行结构的调整。
在涡轮增压器上,涡轮的作用是将流体的能量转化为机械能,叶轮利用涡轮转化的机械能把空气吸入压气机壳体进行压缩。

网友:
简单的问题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

---------------------------------------------------------------------------------------
工业清洗机水基清洗机
碳氢清洗机
自动化流水线